[音响] 在交易区购买的17元3个的蓝牙音响,仿的JBL冲击波

楼主(2021-04-11):
哈哈大家不用纠结usb功能缺失了,我也是熬夜熬迷糊了,这usb口就是充电宝,没有数据传输功能,看到电源芯片就应该明白过来。电路板上就没有数据线路。这玩意就是电池失效了,换了电池就能复活,没有usb播放功能,没有收音机功能,只能通过内存卡,蓝牙和音频线输入,喜欢的坛友可以下手了。
仿的jBl冲击波

三个颜色,外观完整,有污渍

两头有低音振膜

充电有反应,有两个无法开机,只有这个开机有声音,蓝牙连接不上,暂时没有U盘,没法试。

两头的盖子直接手拧就能拿下

每个振膜有4颗螺丝需要拆下,振膜中心是铁的

拿下振膜能看到喇叭

金属网下还有6颗螺丝,可以看到电池应该有单独保护板

打开后的样子

按键板是用排线连接到主板的,上边有一颗麦克风和按键及LED灯

主板这面只有接口,干净整洁

主板另一面是各种元件

最大的芯片应该是蓝牙

HT6871功放芯片一共有两颗,应该是双声道,旁边还有颗存储器

这颗是电源芯片吧

电池果然有保护板,不过电池肯定容量衰减严重

看起来不是拆机的

其它元件部分

网友A:
不用万用表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万用表打一下???

太晚了,明天再说,希望大神们能给点经验,避免我这种初级爱好者走弯路

楼主:
车票在这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6992&mobile=2

楼主:
更换电池后都能播放,就是usb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都不行了,目前充电能开机这个除了蓝牙连接不上U盘也不能播放,但是音频线输入和内存卡都能播放 ...

蓝牙要先配对

网友C:
应该是音箱支持较低的蓝牙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要先配对

开始的时候配对不上,后来换了电池搜索好长时间才找到蓝牙,配对成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音箱支持较低的蓝牙版本

音箱本身应该是2.1的,手机蓝牙版本高但是向下兼容,你这说法不成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音箱本身应该是2.1的,手机蓝牙版本高但是向下兼容,你这说法不成立

虽然说是向下兼容,但是我就试过了,安卓8.0的机子连接蓝牙功放怎么也配对不上。换成4.0系统的旧机子立即配对上。向下兼容始终没有原生支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说是向下兼容,但是我就试过了,安卓8.0的机子连接蓝牙功放怎么也配对不上。换成4.0系统的旧机子立即 ...

那是系统原因,蓝牙硬件影响不大,下午去弄几节电池换上

网友D:
可能固件被阉割了,不支持USB播放。

网友E:
麻烦发个链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固件被阉割了,不支持USB播放。

也可能是我U盘太大了,等找个小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发个链接啊

在交易区里有的,你你去看一下

楼主:
确定是电池了,明天去老家找找看还有能用的电池吗,不行去牛哥家店里看一下,

网友:
我在鱼看到了20几的,准备买1个,后来搞了一个10块包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固件被阉割了,不支持USB播放。

USB的格式不对吧。试试用fat模式

网友:
觉得 用途不大就没有下手,不如我的2.0音箱来的实在。

网友:
USB有些限制2G以下FAT32格式。音频文件MP3格式码率不能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