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智能航行比赛中关于红外模块、超声波模块的问题

楼主(2021-04-12):
菜鸡新新参加了一个智能航行的比赛,比赛是设计自主船舶按照航道航行通过光电门,光电门上有超声波和红外线发射装置,比赛信息中有一条是“采用与海尔电视机遥控器相同编码方式用于识别每个引导门的编号”,这条信息对红外线模块有无硬性要求,有无大佬能解释相关原理以及怎么选择红外模块和通过光电门的方式?比赛信息:引导门两柱上端按航行方向布置有左红右绿的指示灯,允许模型通过的限宽为1.0m,限高为0.4m,引导门上框中心位置发射红外和超声引导信号,红外信号波长940mm,采用与海尔牌电视遥控器相同的编码方式用于识别每个引导门的编号,超声波频率为40KHz无编码,两种信号源上下布置,发射圆锥角均不小于90°,发射轴线与水面平行。

网友A:
常用的电视遥控器,使用NEC编码 有专用的接收头 使用多个做夹角检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电视遥控器,使用NEC编码 有专用的接收头 使用多个做夹角检测即可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式去判断编码方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式去判断编码方式呢?

可以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量,大多是这个制式

网友B:
空调的话不好说,但电视一般用的都是NEC吧,为啥要特别指出海尔,难道海尔不是NEC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的话不好说,但电视一般用的都是NEC吧,为啥要特别指出海尔,难道海尔不是NEC的吗 ...

大都是NEC就好,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量,大多是这个制式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