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SF2281这个用多少id开卡可以,试了好几个了都不行

楼主(2021-04-12):
log如下

Overall Summary:
~~~~~~~~~~~~~~~~~~~~~~~~~~~~~~~~~~~~~~~~~~~~~~~~~~~~~~~~~~~~~~~~~~~~~~~~~~~~
                Start Time: Mon, 04/12/2021 @ 00:24:40
                  End Time: Mon, 04/12/2021 @ 00:24:55
             OverallResult: FAIL
                  ExitCode: (0x01000002:SF_CONFIG_CONFIG_ID_NOT_FOUND_ERROR)

~~~~~~~~~~~~~~~~~~~~~~~~~~~~~~~~~~~~~~~~~~~~~~~~~~~~~~~~~~~~~~~~~~~~~~~~~~~~
Environment Settings:
~~~~~~~~~~~~~~~~~~~~~~~~~~~~~~~~~~~~~~~~~~~~~~~~~~~~~~~~~~~~~~~~~~~~~~~~~~~~
          Input 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65: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33465.12345.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root/Desktop/sf2281/log

                  Log File: SF_Genesis_Main_Log__Mon_04.12.2021_00.24.40.log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 IP Address: 127.0.0.1
               Port Number: 2
                DeviceName: /dev/sg2
        SF_Genesis 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2-573.el6.i686 #1 SMP Thu Jul 23 12:37:35 UTC 2015 i686

~~~~~~~~~~~~~~~~~~~~~~~~~~~~~~~~~~~~~~~~~~~~~~~~~~~~~~~~~~~~~~~~~~~~~~~~~~~~
Post Processing Device Information:
~~~~~~~~~~~~~~~~~~~~~~~~~~~~~~~~~~~~~~~~~~~~~~~~~~~~~~~~~~~~~~~~~~~~~~~~~~~~
                   WWN OUI: UNKNOWN
              WWN UniqueID: UNKNOWN
                Serial No.: UNKNOWN
                 Model No.: UNKNOWN
         Firmware Revision: UNKNOWN
              ROM Revision: UNKNOWN
            NAND Page Size: UNKNOWN
     Number Of Chip Enable: UNKNOWN
           Logical Sectors: UNKNOWN
                   NAND ID: UNKNOWN
        Flash 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 Device: UNKNOWN
~~~~~~~~~~~~~~~~~~~~~~~~~~~~~~~~~~~~~~~~~~~~~~~~~~~~~~~~~~~~~~~~~~~~~~~~~~~~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Mon 04/12/2021 00:24:40]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65: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33465.12345.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root/Desktop/sf2281/log
                     ~~~~~~~~~~~~~~~~~~~~~~~~~~~~~~~~~~~~~~~~~~~~~~~~~~~~~~~~~~~~~

[Mon 04/12/2021 00:24:40]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65:0:0:0'
[Mon 04/12/2021 00:24:45]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65:0:0:0'
[Mon 04/12/2021 00:24:50]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Mon 04/12/2021 00:24:50]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Mon 04/12/2021 00:24:55]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65: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Mon 04/12/2021 00:24:55]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33465.12345.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Mon 04/12/2021 00:24:55]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Mon 04/12/2021 00:24:55]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Mon 04/12/2021 00:24:55]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Mon 04/12/2021 00:24:55]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33465.12345.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Mon 04/12/2021 00:24:55]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Mon 04/12/2021 00:24:55]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Mon 04/12/2021 00:24:55]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33465.12345.driveconfig
[Mon 04/12/2021 00:24:55] - Extracted Config_ID: 1 (33465)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33465.12345.driveconfig
[Mon 04/12/2021 00:24:55]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Mon 04/12/2021 00:24:55] - FATAL_ERROR: Could not extract configuration record: 33465 from package
[Mon 04/12/2021 00:24:55]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Mon 04/12/2021 00:24:55] - Exiting...

    </Log_Body>

    <Overall_Summary>
        <Start_Time> Mon, 04/12/2021 @ 00:24:40 </Start_Time>
        <End_Time> Mon, 04/12/2021 @ 00:24:55 </End_Time>
        <Overall_Result> FAIL </Overall_Result>
        <Exit_Code> (0x01000002:SF_CONFIG_CONFIG_ID_NOT_FOUND_ERROR) </Exit_Code>
    </Overall_Summary>

    <Environment_Settings>
        <Input_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65: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33465.12345.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root/Desktop/sf2281/log
        </Input_Parameters>
        <Log_File> SF_Genesis_Main_Log__Mon_04.12.2021_00.24.40.log </Log_File>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name>
        <Host_IP_Address> 127.0.0.1 </Host_IP_Address>
        <Port_Number> 2 </Port_Number>
        <Device_Name> /dev/sg2 </Device_Name>
        <SF_Genesis_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Genesis_Version>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2-573.el6.i686 #1 SMP Thu Jul 23 12:37:35 UTC 2015 i686 </SF_OS_Information>
    </Environment_Settings>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WWN_OUI> UNKNOWN </WWN_OUI>
        <WWN_UniqueID> UNKNOWN </WWN_UniqueID>
        <Serial_Number> UNKNOWN </Serial_Number>
        <Model_Number> UNKNOWN </Model_Number>
        <Firmware_Revision> UNKNOWN </Firmware_Revision>
        <ROM_Revision> UNKNOWN </ROM_Revision>
        <NAND_Page_Size> UNKNOWN </NAND_Page_Size>
        <Number_Of_Chip_Enable> UNKNOWN </Number_Of_Chip_Enable>
        <Logical_Sectors> UNKNOWN </Logical_Sectors>
        <NAND_ID> UNKNOWN </NAND_ID>
        <Flash_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_Manufacturer>
        <Flash_Device> UNKNOWN </Flash_Device>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Genesis_Log>

[Mon 04/12/2021 00:24:55]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网友A:
FT16B08UCT1-DD  东芝TC58TFG7DDLTA0D 98, 3A, 94, 93, 76, 51

网友B:
用7DDL的Id就可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16B08UCT1-DD  东芝TC58TFG7DDLTA0D 98, 3A, 94, 93, 76, 51

请问是33464和3346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7DDL的Id就可以开

请问是33464和33466其中一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33464和33466其中一个吗

是的,开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33464和33466其中一个吗

这两个不是一样的吗,不行就用336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开出来了吗?

没有成功,我用33464开log如下
[Wed 04/14/2021 20:13:41]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7:0:0:0'
[Wed 04/14/2021 20:13:46]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7:0:0:0'
[Wed 04/14/2021 20:13:51]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Wed 04/14/2021 20:13:51]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Wed 04/14/2021 20:13:56]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7: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Wed 04/14/2021 20:13:56]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33464.12345.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Wed 04/14/2021 20:13:57]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Wed 04/14/2021 20:13:57]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Wed 04/14/2021 20:13:57]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Wed 04/14/2021 20:13:57]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33464.12345.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Wed 04/14/2021 20:13:57]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Wed 04/14/2021 20:13:57]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Wed 04/14/2021 20:13:57]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33464.12345.driveconfig
[Wed 04/14/2021 20:13:57] - Extracted Config_ID: 1 (33464)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33464.12345.driveconfig
[Wed 04/14/2021 20:13:57]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Wed 04/14/2021 20:13:57]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3464
[Wed 04/14/2021 20:13:57]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3464
[Wed 04/14/2021 20:13:57]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33464_fw_cl_mlc_Toshiba_128Gb_TC58TFG7DDLTA00_2Q_1C_2D_PP_R03010_s512.vic
[Wed 04/14/2021 20:13:57]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3464
[Wed 04/14/2021 20:13:57]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3464
[Wed 04/14/2021 20:13:57]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33464_mf_mlc_Toshiba_128Gb_TC58TFG7DDLTA00_2Q_1C_2D_PP_R03010_s512.vic
[Wed 04/14/2021 20:13:57] - Proceeding in non-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Wed 04/14/2021 20:13:57]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Wed 04/14/2021 20:13:57]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Wed 04/14/2021 20:14:03]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Wed 04/14/2021 20:14:03] - FATAL_ERROR: Did not recieve the correct firmware revision. it is reported to be: '    l  ;', indicating MFB download has failed.
[Wed 04/14/2021 20:14:03]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Wed 04/14/2021 20:14:03] - Exiting...
[Wed 04/14/2021 20:14:03]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成功,我用33464开log如下
[Wed 04/14/2021 20:13:41]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

Proceeding in non-ROM mode,Download feature 3...
没短接J2进入ROM模式?

网友:
直接在支持列表里面搜型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ceeding in non-ROM mode,Download feature 3...
没短接J2进入ROM模式?

我是短接了,用lsscsi也能查看到,我就把短接的镊子取下来再刷的,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短接了,用lsscsi也能查看到,我就把短接的镊子取下来再刷的,这样可以吗 ...

是这样短接的,一直短接反而无法开卡。不过你的LOG里面显示non-ROM mode?

网友:
你这个是返回的固件版本号不对!!!

网友:
直接挂主板sata口,很多奇怪的问题都是转接卡不合适

网友:
SF2281虚拟机开卡用ASM1153E转接卡-插USB2.0接口这种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