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你觉得有必要纠结万用表测量电容的精度吗?

楼主(2021-04-12):
基本上大家一致的共识就是万用表测电容就是附带功能,不必过于认真和纠结所谓精度!但是,如果简单测试电容容量,万用表还是最方便的工具!
我用不同的万用表和电桥,对比测试了100nf   1uf    10uf  电容!很多情况下,差异还是很大的!测试结果也确实说明,不差即可!准是没有意义,也没有标准的!毕竟每个万用表测量原理可能不同,实际测量电路也千差万别!

楼主:
先测试一个小点的电容,100nf。小电容感觉多数万用表测量精度还可以!

楼主:
再测量一下1uf的。这个容量的差异就明显了。

楼主:
最后测一下10uf,电解电容

网友:
可以查是否衰减或者能否使用就好了。。精致倒没啥必要吧。

网友:
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
羡慕你有这么多表

网友:
借理由展示一下表,显摆下,其实只用一块表

网友:
没必要吧,正准备学着做个ESR表

网友:
误差没超过2%吧,你这是数值统一症,很严重,得治。你保留一块最适合的,把其它表都给我寄过来吧,这病就治好了。

网友:
确定不是来炫表的

网友:
脱离了电路应用环境谈精度,有啥用?半波整流的1000uf滤波电容,就是误差50%,也能工作吧。

网友:
精度够用就行,检查坏没坏就行了,业余用用

网友:
万用表测电容纯属蛋疼,不知道ESR值毛用没有

网友:
经常遇到小家电的降压安规电容处问题,大多都是容量不变或者变化不大,但是用电桥测发现d值往往变大很多。

网友:
尽量不要用万用表测电容。电容好坏不是看容量,而是看许多其他参数。最好是电桥,用万用表测电容精度就是个笑话,

网友:
表真多系列

网友:
找个衰减的电解电容,直接让万用表电容档现出原形
测量好的,那肯定没啥问题

所以吧,万用表用来检测好电容,问题不大,用来测量电容好坏,那就扯淡了

网友:
万用表测电容值基本上准确度不成问题,标称5%,实际往往可以达到1%,但是不能测副参数就没办法对电容质量做评估了。一些欠补偿的表测小电容也误差较大,但比较容易自行调整
从我对自己手头的表的测试情况看精度还是满意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6501&mobile=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4&mobile=2

网友:
这是好的电容测量误差不大,在维修中没有电桥用万用表测量电容,容量变大变小我都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