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简单拆解明纬24V开关电源感觉还可以

楼主(2021-04-12):
『X折腾』简单拆解明纬24V开关电源感觉还可以外观看蛮新的,咸鱼出掉了

开盖,感觉比一般的开关电源做工要好。

不知是真明纬还是假明纬。反正乱套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这是砸扁了???

网友A:
现在市场上的确太多假明伟了

网友:
这个电源看起来不错的,应该是真的,要是假的做这么好,估计能把真的干倒

网友:
明伟的电源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比较抗用。

网友B:
应该是真的,双管正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真的,双管正激还行~

双电容是为了110和220切换的貌似。

网友:
感觉是真的

网友C:
这个超薄的风机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超薄的风机爱坏

可以试试改成三洋4056双转子风扇,每颗风扇旁路12伏稳压管。有合适24伏双滚珠轴承风扇刚好。

网友:
主电容立隆,输出滤波红宝石,应该是真货,不过ZNR1和C2还是省了,略有缩水

网友:
没看到主控芯片,不像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市场上的确太多假明伟了

假货宝里面找个真的比找个人妖还难

网友:
双管正激,我猜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