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一台窗式空调,要不要拆?不知道里面可有什么好玩的零部件

楼主(2021-04-12):
办公室边上有人丢了一台废旧的窗式空调。我是个菜鸟,不知道里面可有什么好玩的零部件!

网友:
修好自用,以旧换新,卖收破烂,拆压缩机做打气筒

网友A:
制冷效果好的话,可以装家里的厨房用;管路漏的压缩机好的话做个抽打一体泵;冷凝器,散热器好的话做个水冷的冷热交换器;全坏的话卖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冷效果好的话,可以装家里的厨房用;管路漏的压缩机好的话做个抽打一体泵;冷凝器,散热器好的话做个水冷 ...

是单位里面的,整个机器拿不出去!

网友B:
我一般不会拆空调或者冰箱之类的电器担心弄破铜管导致制冷剂泄漏怕对人体有害。

网友C:
比较好玩的,只是费劲,要一些工具

网友D:
大概率不能用,压缩机还是可以利用的,老式的估计都是铜和铝,卖掉铜铝塑料估计能凑个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不能用,压缩机还是可以利用的,老式的估计都是铜和铝,卖掉铜铝塑料估计能凑个压缩机 ...

凑个压缩机?这话什么意思?指的是窗机还是分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好玩的,只是费劲,要一些工具

拆空调还需要专用的工具?

网友:
如果压缩机没坏,可以改个抽湿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单位里面的,整个机器拿不出去!

直接拆压缩机,壳留下

网友:
参照网络那些人才翻新废旧电器的视频,弄得好的话说不准有人出5000你也不卖。

网友:
如果好修的话,弄好后把它卖了,再买自己喜欢的零件。

网友:
拆铜啊,铜30一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不会拆空调或者冰箱之类的电器担心弄破铜管导致制冷剂泄漏怕对人体有害。 ...

制冷剂会伤人?我以为制冷剂只会伤大气层呢!

网友:
拆散了拿出去又拼起来

网友:
只要压缩机不坏,窗机几乎能用一辈子!
窗机是我见过空调中最耐用的一个类型了,价格不高却耐用。工艺不高,却实在。不像格力,天天吹什么掌握核心技术,美的一夜一度电似的!现在的空调有几台能用十年不修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单位里面的,整个机器拿不出去!

那就将电源线齐根剪断拿走,别的不要,要也没啥用。

网友:
里面基本是机械开关,加一个温控,没什么可用的东西。就一个压缩机和一个风扇电机,

网友:
除了一点铜没啥好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