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SSD能顺利开卡,也能分区安装系统,但是过几天又死翘翘了?

楼主(2021-04-12):
我手头有2个S11 SSD,一个金士顿SUV400-120G,一个山寨芯创240,都能顺利开卡,开卡后测试读写都正常,分区后也能安装系统、拷贝资料。但是断电放置几天后SSD就静悄悄的又死了? 这是什么回事? 还有得救吗?请大佬们给支招……

楼主:
对了,KST 120G是2246XT…… 故障一样,成功开卡后闲置几天就再次死翘翘了。但是再次开卡仍然很顺利,放置几天又SQQ

网友:
闪存坏了吧?

网友A:
闪存漏电了,慢慢的你的数据消失

网友:
跑RDT重新开。如果跑完RDT故障依旧,只能怀疑闪存漏电了

网友:
固态硬盘到寿命了,闪存存数据是靠mosfet的gate存储电荷的,写入次数多了,绝缘程度下降,更容易发生隧穿效应,暂时存住的电荷几天就漏掉了。

网友:
换个板本试试

网友:
能开过/不代表就能用的稳定/坏了总是有什么原因坏了的多半颗粒不太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指导 …… 稍后有空再试试,不行就只能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KST 120G是2246XT…… 故障一样,成功开卡后闲置几天就再次死翘翘了。但是再次开卡仍然很顺利,放置 ...

降容跑RDT,还是不行就扔垃圾桶

网友:
垃圾颗粒,建议扔了吧

楼主:
把那个山货芯创240G 按教程跑RDT,S11主控,刚开始跑了2个多小时,SSD主板上的数据灯还是在慢闪?…… 断电上1153E转接卡直接联机测试,没有RDT数据?

下班前有做了一次RDT开卡,然后挂在一台测试电脑的SATA供电头下班…… 今早上班发现S11主控灯常亮? 然后关机,直接挂在主板SATA接口上,打开开卡软件还是看不见RDT信息? 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漏电了,慢慢的你的数据消失

这些玩意是捡来的坏盘,我鼓捣这些坏盘不是为了使用、卖钱,我自己用的都是JD买的大厂5年保SSD。我只是喜欢折腾破烂东西,享受折腾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经历,乐在其中

楼主:
我哪天用热风枪加焊试试吧…… 多半这俩货是大家说的那样,闪存寿命到了、漏电,该进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