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折这样的屏蔽罩,是不是非要热风枪?

楼主(2021-04-12):
折这样的屏蔽罩,是不是非要热风枪?

网友A:
想无损只能是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无损只能是热风枪

看来我这个新手菜鸟必须要买个热风枪了。
请推荐个入门的!

网友:
需要控制好温度,不然里面会糊掉,中间的是塑料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这个新手菜鸟必须要买个热风枪了。
请推荐个入门的!

入门的话想便宜就买那种80-90的。

网友B:
这个看起来不单纯是个屏蔽罩,应该是个FC或者万兆的模块座,插光电转换模块的,有卡槽位,所以有结构相关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不单纯是个屏蔽罩,应该是个FC或者万兆的模块座,插光电转换模块的,有卡槽位,所以有结构相关性 ...

是个模块座!

网友:
新手拆这个,有点难度,反正我是挨过,把边上芝麻绿豆吹废了。。。。

网友:
用防风打火机烧那个铁壳。

网友:
这个最好用锡炉拆吧

网友:
烙铁加空心针加吸锡器应该可以

网友:
反面如无原件,可以用ptc加热台。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SFP座子,不建议用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