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子路桶装水电动抽水器全拆解,不知道水泵耐用不

楼主(2021-04-12):
老早前撸的,记得10几块钱吧,老早前也拆了,现在发也可以看看

外包装

全部内容

说明书

进水胶管,不知道是不是硅胶

出水管

再看本体

背面

贴纸

充电口和指示灯,开口做工差了点

顶部是出水的开关键

底部,中间套进水管
左右是螺丝孔

出水管安装孔

插上就是这样

开拆了
拿掉底部俩螺丝,天灵盖就揭开了

天灵盖

下部的板子全貌

这家估计是生产商

板号

microUSB充电口和指示灯

白板的主控

充电管理IC,应该是4055

电机驱动管,没测,估计是NMOS

按键采用微动

电机

楼下继续

楼主:
内置的18650锂电

有位置可以再装一个电芯

电机也不知道是啥规格

把芯子取下来

电芯也是白板,容量有1000就不错了

再来看水泵,听说这是容积式泵

进出水嘴

拆开看看

偏心的传动轴

泵室

细节

看结构,它应该是这样运转的,就是吸一下再挤出去,5缸并联,渐次工作
水泵偶也不懂,不敢多说了

继续拆

中间是进水孔

单向瓣膜?

皮碗

全家福

试试,流量还是可以的

这玩意水路用料也不知道是不是食品级的,感觉接长的出水管用来浇花好像不错

网友:
来早了,插楼

楼主:
有点事,现在已经更新完了,欢迎再次围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事,现在已经更新完了,欢迎再次围观

我就是用来浇花的。。。

网友B:
8个脚的ic是单片机吗

网友C:
我都是重接一个喷嘴,变成电动喷壶。成品喷壶要20-30大洋。

网友:
还是三块五的X瑶靠谱啊哈哈

网友:
不错图片清晰,拆解详细~

网友:
不管什么东西到咱手里先拆为敬,然后摩托改进致多用,用着用着再拆再用,最后进入鸡胁箱或垃圾筒…

网友:
9.9包邮。,还要啥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来浇花的。。。

英雄所见略同呀!

网友:
子路的抽水不会自动停,那个美洛思的会定量自动停

网友:
同款,用了八个月还在服役中

网友:
记得最早的拆机分享帖子好像是9元9包邮了,那么快涨价1倍了

网友:
貌似公版电路,都差不多。不知道声音大不大?

网友:
这个小发明还是不错的,我很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个脚的ic是单片机吗

一般都是,不过估计是掩模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重接一个喷嘴,变成电动喷壶。成品喷壶要20-30大洋。

用喷的呀?这个压力能上去?

网友:
只要是真硅胶,应该也可以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