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把一个死掉的18650就回来,是一点电压都没有的

楼主(2021-04-12):
今天分享这个内容,应该有的人也知道
18650的结构,上面是泄气的
他其实也有个薄片开关一样的东西
时间久了,有可能会跳开,导致电池无法充电,也无法放电,起到保护作用
这样的话,一颗电池就废掉了
然而,用这个方法可以把它给救回来,然后再用一用用不了多久的话,我还是不知道,因为还没有实验
以下是图片,可以看一下给它来的有多狠
有币的投币,没币的可以留言,感谢观看

网友:
我救了好几个0电压的了,测试容量基本上满的,标称2200实际1A放电也有2100左右

网友:
砸太狠会不会嘭一声 炸起

网友:
那个是安全阀,保命用的,如果安全阀动作了,即便你重新恢复了也不建议用在重要场合,因为你没办法保证你恢复后的安全阀是否还安全

网友:
这种关乎安全的东西,还是不要用。

网友:
我上次从一个吸尘器里拆下来6节电池
都是几乎没有电压的那种
把安全阀向下捅后有电了
充满电后放了几个月又没电了
这种电池已经坏了,用不了,后来全扔了

网友:
根据前人经验,这种电池已经不可用了,把安全阀压下去之后,一旦开始放电使用,安全阀还会再次启动,有人也试过放气,也是不行的,放在手电筒里漏液了,各位别学楼主,就怕某一天这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