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的固态开卡总是错误,请大神指导:Set Dis Capacity fail

楼主(2021-04-12):
一个240G的固态,主控是2258XT,用了好多B17的版本来开卡,都在这一步显示错误,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指定了容量,指定闪存频率,pretest里面选择了其他项也没用,就是在这步出错了。

楼主:
其他版本的2258XT开卡工具都不认这颗粒,只有B17的可以认,且只有这一个选项可用,4颗粒,240G的盘。

网友:
右键点开报错,看下详细信息。

猜测是坏块过多,只能降容量了

楼主:
另外问下,rdt怎么跑的,网上查了下也没教程,只说插上自己会跑,不知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2258XT+B17A这个工具没错的 /颗粒频率我试过B17A可以开100MHZ 150MHZ /默认的193MHZ有时候会过不了/pretest这个一般就选1/然后就是disk size指定一下开卡容量/先开240G试试/不行就再降低到120G看看

网友A(2022-02-01):
降容量,一级级往下降,我刚搞定一个120G的, 和你这个一样的毛病,最后降到90G开盘成功

网友(2023-05-21):
引用 网友A:
降容量,一级级往下降,我刚搞定一个120G的, 和你这个一样的毛病,最后降到90G开盘成功 ...

频率降到150  容量要选择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