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电子大师,请帮看看这个逆变器是不是正弦波的?

楼主(2021-04-12):
  如图,逆变器输入12V,输出220V,额定功率300W。

  各位电子大师,请帮忙 看看这个逆变器是不是正弦波的?谢谢

我已经找到一个老贴子,跟我的逆变器一模一样的电路和元件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65249&page=2

在此,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不是,输出方波

网友:
这样是看不出来正弦波的,一般认为小功率的逆变器很少有正弦波的。

网友A:
简单点接台220V普通风扇,如果声音跟接市电声音无什么差别就是纯正弦波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B:
应该是修正正弦波的吧,有H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接台220V普通风扇,如果声音跟接市电声音无什么差别就是纯正弦波

谢谢赐教,已经验证,接60W壁扇,没有嗡嗡声。
应该是正弦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修正正弦波的吧,有H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65249&page=2

我已经找到一个老贴子,跟我的逆变器一模一样的电路和元件的!!!

在此,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接台220V普通风扇,如果声音跟接市电声音无什么差别就是纯正弦波

谢谢赐教,已验证,是纯正弦波的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