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联想LJ2200L打印机定影辊异物清理

楼主(2021-04-12):
联想LJ2200L打印机

打印纸中间有纵向底灰

打开后盖

发现定影辊粘有异物

取下几块挡板

找个木筷清理

比较牢固,一处不慎暴力出伤痕

清理后明显改善

网友:
我是拿卡片还是什么东西刮掉的,也不知道啥原因,用了几年的打印机也犯这个毛病

网友A:
我的富士施乐115B矽鼓上会沾墨成黑点,清理后打几页又这样,撸主知道怎么排查么?

网友:
灰尘积少成多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货就是兄弟打印机的核心,贴牌的。

网友B:
L---啦
J---叽
怎么这么随意的型号。

网友C:
好像是三星代工的,不过现在三星不做打印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啦
J---叽
怎么这么随意的型号。

laser jet才对。

网友:
在定影的温度传感器插头处有个对射型传感器,用个纸片挡住,欺骗机器关闭后盖,机器会自检加热。趁热用小木片或棉签棍把粘的粉块刮掉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三星代工的,不过现在三星不做打印机了

兄弟的,联想这几家的贴牌都有

网友:
这个够济公再搓一粒仙丹了

网友:
万能的大婶。。。。

网友:
兄弟和联想的这个定影组件还是蛮容易拆的

网友:
太久没看到打印机分享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富士施乐115B矽鼓上会沾墨成黑点,清理后打几页又这样,撸主知道怎么排查么? ...

墨粉颗粒不够精细。加热时达不到融化温度,不能融化到纸上。非原装墨粉,便宜的出现这问题很正常。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你遇到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墨粉颗粒不够精细。加热时达不到融化温度,不能融化到纸上。非原装墨粉,便宜的出现这问题很正常。不知道 ...

有可能,因为我买的就是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墨粉颗粒不够精细。加热时达不到融化温度,不能融化到纸上。非原装墨粉,便宜的出现这问题很正常。不知道 ...

对,用品牌的就会有这问题,我换了两个总成了
另外就是不要打印很黑的(比如有阴影的图片)

网友E:
这台又是人家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富士施乐115B矽鼓上会沾墨成黑点,清理后打几页又这样,撸主知道怎么排查么? ...

不知这种硒鼓是否有充电辊,同时清洁一下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台又是人家不要的?

正常使用中的,纯属义务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