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锂电钻拆电池直连充电器工作靠谱不?

楼主(2021-04-12):
偶尔要开木板孔,用充电的没力还发热大,所以常备一个插电的
突然间想到是否可以直连充电器,这样就不用带大家伙了,太重...
以我小学生的水平,我想知道充电器在大功率输出的时候会不会保护?

网友:
我在家里就用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电钻改一个DC插口,不用电池稳定工作。

网友A:
自带的那个充电器肯定不行,需要用大功率的电源,不过大神你太自谦了

网友:
充电器功率一般最多十几瓦,输出电流也就1A左右,怎么可能带动,除非你接一个大功率电源。

网友B:
肯定不行,一般充电器最多也就2A电流的。

而电池随便输出10A以上电流的。

电钻启动瞬间的电流特别大,带负载启动电流更大,10A的的电源也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那个充电器肯定不行,需要用大功率的电源,不过大神你太自谦了

要多大功率的,貌似我手上只有12V 1A的路由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行,一般充电器最多也就2A电流的。

而电池随便输出10A以上电流的。

我X,那不是没得玩了???

网友:
不如直接买个插220v电的

网友C:
用12V-15V的变压器电源可以,电流最少2A,我就是这么干的。开关电源就算了,电流一大就保护没输出了

网友:
电流一定要大,起动,堵转都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2V-15V的变压器电源可以,电流最少2A,我就是这么干的。开关电源就算了,电流一大就保护没输出了 ...

如果要带个大电源地话,就失去了想带少点的初衷啊...

网友D:
不行,起码要用同电压的10A以上的电源,大电源体积都不小,这样还不如直接买个220V插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起码要用同电压的10A以上的电源,大电源体积都不小,这样还不如直接买个220V插电的 ...

这就尴尬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带个大电源地话,就失去了想带少点的初衷啊...

动手改造以前,先把电池改成外置的,测一下电钻在启动与钻木板期间的工作电流,然后找输出电流更高的外置电源代换。
我自己的锂电钻也是改造过的,不过我不需要频繁的移动他们,所以电源用的是电瓶车上退役的旧电瓶

网友F:
服务器电源,12V 50A以上的, 之前坛里不是二十几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手改造以前,先把电池改成外置的,测一下电钻在启动与钻木板期间的工作电流,然后找输出电流更高的外置 ...

看起来这个想法并不能满足我便携性的要求,我还是要钻孔的时候把那个插电的大家伙带上吧,反正用得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服务器电源,12V 50A以上的, 之前坛里不是二十几包邮

大砖头一个,不如我直接带插电的大家伙呢...

网友G:
充电钻因为便携方便,扭矩普遍不大,非要改造直供,这都是得不偿失的事,除非手头有多余的大电流的电源。

网友:
想插线用电钻,为何要买锂电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电钻因为便携方便,扭矩普遍不大,非要改造直供,这都是得不偿失的事,除非手头有多余的大电流的电源。 ...

如果谁能把电源做到锂电钻电池仓里就牛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