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茶吧机乱码,怎么查故障?

楼主(2021-04-12):
之前出现乱码,假货宝买了个兼容的换下来了,哪位大佬教教怎么查故障?

网友:
5V、12V正常不?

楼主:
不知道哪是5V 12V...

网友A:
直接给个5V到按键板上面那个位号为EC1的电解电容上看能开机正常操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个5V到按键板上面那个位号为EC1的电解电容上看能开机正常操作不?

通电亮灯

按开关有显示

过几秒自动断电了,不排除是充电宝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亮灯

插5v充电器试试

网友A:
那说明CPU工作正常,报错是因为传感器没插,是正常现象。既然CPU工作正常,那么问题很可能就出在供电上了,通电后用万用表查一下电源板右上角那2个位号为EC3和EC4的两个电解电容上的电压是多少?应该分别是12V和5V。(注意:通电测试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
这个有个洞?

楼主:
什么洞???

螺丝孔么?

网友:
看来CPU正常了,供电部分不稳定引起的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CPU工作正常,报错是因为传感器没插,是正常现象。既然CPU工作正常,那么问题很可能就出在供电上了 ...

翻车了...

刚上机通电测试,打开电源灯为亮,拿万用表打220V输入的插针处有电,能听到保险管附近有继电器不断开合的声音,那两个电容都测不到电压

楼主:
这里有一张后来买的板子,区别是大小板连接线数量不一样
如果不方便排查地话,能不能改装一下杂交起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车了...

刚上机通电测试,打开电源灯为亮,拿万用表打220V输入的插针处有电,能听到保险管附近有继电器不 ...

如此看来确实是电源出了问题,但从继电器会嗒嗒响来看,此电源又不是完全没有输出。下一步这样检查吧,看看U4是不是78L05?如果是的话,把它拆下,然后通电看看EC3上有没有12V?
PS:你的测试不严谨啊,EC3是12V的滤波电容,如果EC3上没有电压的话,继电器怎么会不断开合呢?EC4是5V的滤波电容,它没有电的话按键板上的灯怎么会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一张后来买的板子,区别是大小板连接线数量不一样
如果不方便排查地话,能不能改装一下杂交起来用???
...

可以是可以,但必须跑线路,一根一根地搞懂那条排线中每一条线的功能是什么。和电源板上的插针比对,看少了的一根线是什么,我感觉这样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看来确实是电源出了问题,但从继电器会嗒嗒响来看,此电源又不是完全没有输出。下一步这样检查吧,看 ...

打错字了,电源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看来确实是电源出了问题,但从继电器会嗒嗒响来看,此电源又不是完全没有输出。下一步这样检查吧,看 ...

刚又试了,EC3 EC4的确无电压,EC1有320v直流电,EC2有15v直流电

U4是78L05,要拆了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又试了,EC3 EC4的确无电压,EC1有320v直流电,EC2有15v直流电

U4是78L05,要拆了测试? ...

既然连12V都没有,那不用拆78L05了,断电后用二极管档测量一下EC3旁边的D9看是不是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连12V都没有,那不用拆78L05了,断电后用二极管档测量一下EC3旁边的D9看是不是击穿了? ...

打了,万用表报警,反过来也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了,万用表报警,反过来也是...

那就恭喜了,问题找到了,就是它坏了。换一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恭喜了,问题找到了,就是它坏了。换一个就行。

这玩意有型号不,还得翻翻看什么东西上能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