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芯片带X也诡异

楼主(2021-04-12):
玩过TP4056 TC4056
都是接电池充电亮红灯
电池充足亮绿灯,今发现奇葩的

红绿灯一起亮,充电电流是50毫安

诡异事件叫X档案,微距发现还真是X芯片

网友:
我也买了好多这样管理芯片

网友A:
临界状态,快充饱了,两灯在快速交替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临界状态,快充饱了,两灯在快速交替闪烁

你的判断合乎逻辑
事实是它不闪,更不交替

网友B:
估计闪烁超过30帧你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闪烁超过30帧你看不出来

你是高人
来讲电影原理了

网友:
反馈电路问题吧

网友:
正常,所有的比较器,还有什么逻辑门,它都有线性区。也就是说两个灯的状态不可能完全是一亮一灭的,在某些巧合下可能会有一个过渡过程。
你应该看的是当足够长的时间后是否完全转灯,是否完全切断输出。否则芯片不良。

网友:
施密特触发器了解一下。滞后区了解一下。不存在什么临界,过渡之类的玩意儿。

网友:
检查一下电池端那个电容,最简单的就是把那两个电容对调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