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电路的计算

楼主(2021-04-12):
RT
小白想自己弄个DCDC模块,其中的电感计算有点不懂,请教下懂的大神帮忙计算下,能帮忙解释一下计算、取值的过程更好。

其中Vout=3.3V,Fs=150Khz,VDD=12/24V(有12V 24V两种电源输入场景)。负载电流Iload 最大500ma,大部分时候100ma

PDF上给出的计算公式:

网友A:
直接买吧,自己弄比买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吧,自己弄比买贵多了

我也想用模块啊,但是是集成在一块大电路板上的,不可能去买模块用啊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芯片?按资料里电路给的典型电感值就好了,或者微调下

网友:
文波电流/最大输出电流一般是20%左右 用最大输入电压计算计算 原理就是物理书上电感感值的定义

网友:
这样算没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芯片?按资料里电路给的典型电感值就好了,或者微调下

没给典型值啊,就给了这个公式

网友(2021-12-20):
看IC工作频率选择电感,,500KHz  4.7--6.8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