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initco6081求开卡工具 镁光颗粒

楼主(2021-04-12):
initco6081 求开卡工具 镁光颗粒

网友A:
恕我直言/我看了半天才看清楚颗粒型号是NW853/这个颗粒BOK是144G的啊/默认开的128G/这个不是直接就可以列表开卡么

楼主:
我有一个和楼主的一样 楼主弄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我看了半天才看清楚颗粒型号是NW853/这个颗粒BOK是144G的啊/默认开的128G/这个不是直接就可以列表 ...

怎么开?求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我看了半天才看清楚颗粒型号是NW853/这个颗粒BOK是144G的啊/默认开的128G/这个不是直接就可以列表 ...

没有找到工具怎么开?你有工具吗?

楼主:
量产部落有 有大神帮忙下载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网盘地址免费下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019

你好 这个不能用

网友:
公开的工具,貌似没有镁光L06b/B0kb参数

网友(2021-10-25):
请问楼主开卡成功了吗?刚好我手上有一个固态条也是6081主控,NW853芯片的,也是144G,现在只能识别20M,用过6081的开卡工具和PS3111的开卡工具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