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2v的便携式ups输入部分出问题了

楼主(2021-04-12):
整体电路板
12v的锂电池包
低压输出部分,有4个12v输出,和4个usb口,还有个led灯
这边是高压输入和输出部分

看了一圈,就是这部分有损坏的痕迹,换了一个带散热的那个应该是mos管吧,原型号是FB10N60L三个脚都短路了,买了个FQPF10N60C换上了,卖家说是通用的,蓝色的0.22欧电阻,原来的炸了,把电阻边上一个小贴片电阻也炸坏了,不知道阻值,换了个470欧上去,整流桥和保险丝也换了同规格的,现在就是整流桥到那个PQ3230变压器那里有300v左右的电压,但是变压器输出那边就没电压了,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八脚的芯片坏了?有没有那个懂的大佬给点意见?就这点m币了,大家帮忙看看,感觉就这么放弃挺可惜的。
看了几位大佬的回复,估摸着是8脚芯片也被炸坏了,感觉我是没这个能力修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案把电池利用起来,可以用12v的充电器直接给锂电池组充电吗?

网友:
不懂还是别修,不然再炸一次。

网友:
感觉挺复杂的,不懂帮顶

网友:
看下8脚的芯片是什么型号,感觉像是3842之类的,如果是,十有八九也是烧了,但是如果楼主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还是建议不要自己修了,以免扩大损坏范围

网友:
FB10N60L损坏还有其它原因,八脚芯片一般不会坏,它是产生振荡频率的作用。

网友:
ups维修起来有点复杂(问题比较多)

网友:
杂滦挠送

网友:


网友:
看着挺不错,修起来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
如果不会修建议拿出外给人修,费用可能高点,但保险些,找技术好的师傅。

网友:
SPWM的单片电路,没有正常工作吧。芯片损坏,或是给单片机供电的5V电压,不正常。

网友:
一个12v的便携式ups输入部分出问题了,不懂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