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从小黄鱼收一台针式打印机,请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楼主(2021-04-12):
不太懂,毕竟用处也很少,不想买新的了

网友A:
我有一台,映美的,不过这个有点重,快递可能 还会摔坏

网友:
个人感觉家用,单纯打点文字类文件,针打比较实惠。

网友:
我15年前在淘宝花了400元买了一台原价好几千的银行淘汰的二手存折打印机,这15年在我手里,修修补补,用到现在。

现在手里还有一台激光打印机,但确实有的东西只能用平推针打。

网友B:
打发票?还是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发票?还是其它?

打发票,家里已经有激光一体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发票,家里已经有激光一体机了

你用机打发票?现在税收(地税,国税)推行使用二维码,那就买平推针打的(最好在本地购买)可以测试。

网友:
到手先自检,看看有没有断针、短针,然后联机测试。

网友:
天威730K,耗材和爱普生630k通用的,狗东卖500+三年保,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没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测试没问题就好了针式的特别皮实...

网友:
老针式打印机是真正耐用,我有一台,一二十年了,还好好的

网友:
我有一台735k

网友C:
买新的吧,二手的机器不断针也会短针脚,多层复写打印时,底单效果不理想。如果就是要买二手的,建议还是Epson牌子的,635或者690这些比较常见的型号。大量软件的开发环境都是基于EPSON的产品,其它品牌的偶尔会因为这个原因,出现套打位置不准确的情况。

网友:
爱普生 590 690的吧。590估计很便宜能买到。如果不常用可以考虑。不过确实是老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映美的,不过这个有点重,快递可能 还会摔坏

也是哦,什么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新的吧,二手的机器不断针也会短针脚,多层复写打印时,底单效果不理想。如果就是要买二手的,建议还是Ep ...

毕竟一个月可能都用不到一次,买新的性价比不高啊

网友:
针式的上某宝,或者拼夕夕买个便宜的就行了。

网友:
EPSON 635吧。三层够用了!7层要630或730

网友:
我买了个二手的南天PR2E,便宜,100块就包邮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闲置的映美530K+售价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