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创见MTS400不认盘维修问题

楼主(2021-04-12):
同事的一块创见MTS400固态硬盘出现问题,开始时时好时坏,后来彻底不认盘,插电脑只出一个空盘符。因为说是摔过,我试的时候按压内存芯片后好用过,觉得是可能是内存虚焊,就重新植球焊接了内存芯片,但故障依旧。论坛里看了下,应该是SM2246en的主控,通过ASM1153E硬盘和连接电脑,下了几个开卡工具都无法识别到主控,直接连电脑或者短路硬盘上唯一的跳线都不行。
内存是镁光MT29F1T08CUEABH8-12:A

请大佬看下这个硬盘一般是什么问题?需要开卡的话怎么开卡?
修不了的话,FLASH做U盘有什么推荐的主控板吗?

楼主:
刚注意到跳线另一边还有一排小焊点,开卡需要短接这里面的两个焊点?

网友A:
无法识别肯定是先检查供电,供电正常然后就考虑主控虚焊或者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识别肯定是先检查供电,供电正常然后就考虑主控虚焊或者损坏

是想检查供电,但一方面没找到资料不知道该检测哪里,另外供电电路主要在背面,接上插座无法测试,芯片又都是BGA,实在无从下手。

网友B:
短接屁股后面两个大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屁股后面两个大孔

是短接的那两个,开卡工具里面扫描不到,看来问题比较麻烦了。

网友:
应该是虚焊,先加焊油补焊试试~

楼主:
最新进展,论坛找到资料引出了背面的电源,经测量正面DDR3边上的U16(印字AECJ,QFN-16,2.5mmx2.25mm封装)无输出,正常应该为1.5V;背面左侧下方U14(印字AHHM,QFN-16,2.5mmx2.25mm封装)无输出,正常应该为1.8V;另一路1.2V正常。根据论坛资料这两个电源芯片应该为INTEL(原ALTERA)的EP53xx电感一体式电源芯片,但找了好多型号也没见到相同的印字,官方又不提供印字反查,AA、AB、AD、AK、AN...26个字母都快找全了,就是AE和AH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论坛找到资料引出了背面的电源,经测量正面DDR3边上的U16(印字AECJ,QFN-16,2.5mmx2.25mm封装 ...

那你就把两个电源拆了重新装一下应该是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把两个电源拆了重新装一下应该是虚了

嗯,明天重焊下试试。公司网络打不开INTEL数据手册,回家上Intel网站很快找到了电源芯片型号为EP5357,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C:
如果只是取数据目的,不是为了修复可用,可以自己用可编程电源来处理

料板这种一大堆

网友C:
另外有的板子因为电路设计问题,VccQ是根据实际情况才开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有的板子因为电路设计问题,VccQ是根据实际情况才开启的

刚跑了下线路,1.5V的EN是接到1.8V输出上的,1.8V的EN似乎是从sm2264en控制的。上电试了下1.8V的EN是高电平,但1.8V无输出,初步判断1.8V芯片损坏,1.5V芯片还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取数据目的,不是为了修复可用,可以自己用可编程电源来处理

料板这种一大堆 ...

数据同事发现时好时坏的时候已经拷出来了,然后扔给我玩了。争取是修复,目前来看首先1.8V芯片有问题,这个芯片不太好买,实在修不好搞个U盘板子做成U盘也是爽歪歪

网友:
如果偶尔能识别说明是有供电啥的不稳定挂了/或者主控颗粒虚焊

楼主:
感谢的大家的帮助,已修复,故障原因为1.8V电源芯片虚焊,重新焊下就好了,东西都还在。

网友(2023-04-29):
这板子的Toggle跳线是哪一个?

网友:
故障原因为1.8V电源芯片虚焊,重新焊下就好了,东西都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