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三洋万用表,暴了显示屏,太可惜了!

楼主(2021-04-12):
很难找这到种显示屏

网友:
这个做工用料还行,中规中矩,想配显示屏可以量好尺寸然后在淘宝上找下试试,我的一个老万用表显示屏烂了,就是在淘宝上按尺寸和位数配的,完美代换

网友:
主芯片是三和?

网友:
日本三和万用表代工的,去找找三和的,看看能不能买到。

网友:
电路板起霉了?

网友:
不可惜,板子都这样了,找到屏也未必修得好

网友A:
如果是福禄克的,估计可以捶心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福禄克的,估计可以捶心口了。

我用小拳拳捶你胸口。。。。。。

网友:
与国产低档表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是日本三和,我们私下里叫三娃。
三娃的婊子一般都是定制mcu,好像不太好配液晶。

网友:
尝试一下吧,不过有点大海捞针。

网友:
这应该是一款低端表

网友:
这做工,不像三洋的,倒像三星堆出土的

网友:
这两保险看着就不高级

网友:
做工感觉没有想象的好!

网友:
这在老表里面也就那个芯片显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福禄克的,估计可以捶心口了。

我现在有个73表,至今还码在厕所里。。。就是因为液晶爆了

网友:
收藏大于 实用。  随缘收吧 ,不定啥时候就遇到板子坏其它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