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撸了两个倍量锂电池,测试一下

楼主(2021-04-12):
用菜鸟红包撸的,一个18650的,标称3000毫安,一个26650的,标称5500毫安,加上店铺5元卷,基本上没花钱。以前撸过1500毫安,2000毫安和2600毫安的,除了1500毫安的足量,其它都要差一些,这次撸两个更大容量的试试。
先上18650的,外观

体重

放电测试,充满居然超过4.2了,放到2.8V,1.5A放电

测试结果,2600毫安多一点,虚标15%的样子

再来看看26650的,
外观

体重

这个充到4V多一点就转灯了,同一个4056板子充的。

这个也是放到2.8V,2A放电测试。结果吓一跳啊,2800多一点,差了一半啊。

联系了一下卖家,让我500毫安放电测试一下,结果有4200多一点,
后来我又2A放电试了下,结果还是和第一次差不多,看来这个电池有点问题,
不能大电流放电,本来想给那个迭影手电用的,看来不行了,

反应情况后,卖家又补发了一个电池,
充满电4.144V,2A放电测试

这个还行,2A放电4000毫安,虚标差不多30%,将就吧

卖家问我怎样处理,我说退掉前面那个,结果卖家说退一个的话就不用退了。
好吧,赚一个不能大电流放电的26650.
看来倍量这牌子的锂电池只有1500毫安的容量是足容的,其它的都有不少虚标。

-----------------------------分割线------------------------------

再说点小插曲吧,刚反应问题的时候客服说我2A放电电流太大了,
我就问他,这电池支持几C放电,客服说1C,我说1C不是5.5A吗?
客服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对我说,我给你换个客服吧。

完。

网友:
给你换个客服吧,他说不过你

网友A:
哈哈哈,倍量的东西本来就不行,无论是电池还是充电器,只是价格“便宜”而已

网友:
说明第一个客服还是给你讲理的

网友:
内阻过大的容量型是这样的,单节1A以上放电会残余近一半的电量,这种内阻一般都上90了,给小功率供电凑合用,稍微需要点电流的就算了吧

网友B:
换个客服。。。笑死我了

26650的内阻太大,所以充不满

网友:
标准容量测试是0.2C电流放电。倍量不是标称是实际容量的一倍嘛。这个容量已经超出我的预料了。

网友C:
客服:你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D:
1500mAh的是写着5550hWh的这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0mAh的是写着5550hWh的这款吗?

是的,这款买过好多个,都是足容的,也就只有这款是足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款买过好多个,都是足容的,也就只有这款是足容的。

昨天买了倍量绿标5号850mAh的实测也没有虚标,7号350mAh的只有280mA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买了倍量绿标5号850mAh的实测也没有虚标,7号350mAh的只有280mAh左右。

5号和7号没买过,都是买的18650的,除了1500毫安的,大容量的都虚标。1500毫安的7.5元,店铺卷3元,红包再减2元左右,到手2块多一点一个,感觉还不错。

网友E:
我的菜鸟红包里搜不到18650锂电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菜鸟红包里搜不到18650锂电哈哈

不是每次都能搜到的,试试签到红包那里,有时那里也能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客服。。。笑死我了

26650的内阻太大,所以充不满

以前没买过26650的电池,以为这种体积大的内阻相对更小

网友:
给你换个倍量吧,卫生院用的,跨界的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客服。。。笑死我了

26650的内阻太大,所以充不满

换个倍量,医院那个跨界的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倍量的东西本来就不行,无论是电池还是充电器,只是价格“便宜”而已 ...

医生说倍量效果不错,疗效比较显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服:你不按套路出牌...

医生:倍量疗效挺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