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论坛踢楼中奖奖品12合一工具包开苞纪念

楼主(2021-04-12):
        感谢天,感谢地,感谢网络让你我相遇,说不清为什么,可我对你的思念一天比一天多,甚至在梦里有你的微笑。

      感谢数码之家,感谢睦版,也感谢各位坛友的承让✌(̿▀̿ ̿Ĺ̯̿̿▀̿ ̿)✌
开包装

红色够骚,我喜欢

手柄握在手里很是坠手,份量相当重,给人的第一感觉这是工具而不是玩具!

组装图

很漂亮有没有

谢谢大家!

网友A:
恭喜恭喜!等8139同学告诉我消息时,骚版已经把大门关上。

网友B:
恭喜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等8139同学告诉我消息时,骚版已经把大门关上。

一共有10期活动
ps:大婶真的需要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等8139同学告诉我消息时,骚版已经把大门关上。

大门又开了,机会还多着呢,温总快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8889

网友C:
恭喜楼主    踢楼成功

网友:
可惜没看见改锥转点拆解,有没有深沟球轴承加推力球轴承,应该增加拆包乐园板块差不多。更实用点的设计应该是最大5毫米电磨手紧夹头结构,无需拧下外环,可固定改锥头和钻头,磨头锯片等。

网友: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

网友:
恭喜文艺小伙踢楼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等8139同学告诉我消息时,骚版已经把大门关上。

骚版大门已打开,100套大礼等你来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

同喜同喜,赶紧弄一套

网友D:
我都回了几十帖了,没一个中奖的。

网友:
跟好几十帖了,添砖加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    踢楼成功

同喜  同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都回了几十帖了,没一个中奖的。

中奖楼层已经提前告诉你了,比如第四期的奖励楼层: 66,288,555,799,1024,1345,1678,1999,2345,2675
那么下一个中奖楼层是1999,所以你在1700多楼的时候回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中奖的。那你就随时关注当前已经达到多少了,当越是接近1999的时候你越是要勤刷新,但是你不能刷到1998才回帖,那样根本来不及,所以要打一定的提前量,比如当距离1999还剩15帖左右的时候就不要刷了,心里默数2-3秒然后点回帖,剩下的就交给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奖楼层已经提前告诉你了,比如第四期的奖励楼层: 66,288,555,799,1024,1345,1678,1999,2345,2675
那么 ...

好,我再试,

网友:
你可以先研究一下之前的中奖楼层的回帖时间跟他前面20帖内回帖的回帖时间,看看时间差一般是多少,然后决定自己在差多少楼的情况下回帖以及延迟时间是多少秒,比如上个中奖楼层1678楼的回帖时间是13点27分24秒,而他之前的每个回帖楼层的时间都可以看到,你多分析几个中奖楼层然后自己设计一个回帖的策略并根据实际效果再调整

网友:
恭喜恭喜!
偶也踩中了,第一次呀!明天应该就能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