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32L02rm延迟开机故障求教

楼主(2021-04-12):
我是创维32L02rm 的机器,故障是打开开关(并没有用遥控关机)后,亮红灯延迟约1分钟左右才亮蓝灯开机,但看电视一阵子后,关机再开机就立即打开了,不知哪里的毛病,请方家指教。

网友A:
开盖冷机测故障发生时电源哪组电压输出偏低,然后相应更换对应电压的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盖冷机测故障发生时电源哪组电压输出偏低,然后相应更换对应电压的滤波电容。 ...

能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那就把电源板换掉应该可以吧?

楼主:
能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吗?

网友:
电视机启动由待机信号控制,如果有条件用万用表监测电源板各个端口电压,遥控启动 停止时看到电压信号变化的就是待机信号。没条件找到电源板型号淘宝一块替换。

网友:
首先检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