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把汽车点火控制接线在空档和车门开关之后。不关车门的话挂挡熄火。

楼主(2021-04-12):
如题,这个改造,在技术上毫无难度。希望能引起重视,被相关部门采纳。如果离合器有开关则是不关车门挂挡警告音,抬离合器熄火。

百度热搜排行推送的:小学生被公交车拖行。

楼主:
希望大家用千斤顶,顶一下本帖!

网友:
呵呵!我就一笑而过!

网友:
警告音肯定有,孩子在外面哇哇叫,门没关严,可能能听得到。

网友:
我们家的车们没关好在仪表盘有显示 继续走会哔哔哔

网友A:
提示正常可以.但是熄火不可以.因为开关也是会坏的.就像自动档刹车开关坏了就打不了火一样.
假如在行车状态下车门开关坏了导致车辆熄火,这可能会酿成事故的.安全问题你考虑了这一头,你也得考虑另一头.很多设计是平衡着来的.不是厂家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正常可以.但是熄火不可以.因为开关也是会坏的.就像自动档刹车开关坏了就打不了火一样.
假如在行车状态 ...

照这么说:那么假如在行车状态刹车坏了或者方向机坏了或者,,,是不是也因此,,,

楼主:
有坛友认为熄火不可取,那把熄火改成喇叭线或者自动刹车。门不关挂挡后抬起离合器,喇叭发声。总得停车检查一下了吧。

网友:
汽车突然熄火有可能引起重大安全隐患,方向盘打不动、刹车踩不下去

网友:
肯定不能熄火的,行驶中会出事的,要是高速行驶中就会造成大事故。。有提示音就够了撒。

网友:
专业的是:不关门不行车,车门出现问题可开双闪行车,车限速5公里。还有啥?想到的现在都能实现,油门误踩了都能判断。

网友:
想法很好,我的梅赛德斯-辣馒头,在档里,开门,自动强制拉手刹,你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