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华硕2xUSB接口的后置扩展卡

楼主(2021-04-12):
找东西发现这款华硕2USB接口的后置扩展卡,可后置扩展2xUSB接口,现在不多见了,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相关链接:

拆一个带金属屏蔽罩的USB、音频接口前置面板模块

网友A:
还有两个空位,焊齐了就有4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两个空位,焊齐了就有4个了...

至少要10根线吧

网友:
这不是著名的阿萨苏屎黄板吗 听说当年是高级货 被各路土豪追捧 价格一翻再翻 本屌当年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别人屎 自己用技嘉祖传破蓝板

网友:
这玩意有些年头了,大概是奔三奔四年代

网友:
补上阻容元件可以改成4口输出,挡板改造一下可以安装在机箱软驱或光驱位,就是速度只有2.0没什么价值,老机改造还有点用

网友:
谢谢分享。。。。看到这金黄金黄的颜色,我就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要10根线吧

啊?失策了.....

网友:
回顾一下历史也好~

网友:
都是直通的这仅仅是一个USB挡板而已,这样的裸板结构远不如现在的塑胶接头挡板好。

网友C:
这个应该是socket370年代的东西吧?815/694芯片组的

网友:
没啥用啊,我电脑前置加后置加扩展卡,5个USB3.0,主板自带4个USB2.0,就键盘鼠标,完全用不上全成了摆设。

网友:
这卡是有点老了

网友:
确实不多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socket370年代的东西吧?815/694芯片组的

这个扩展卡有年头了,记得是815板子带的,当时华硕主板属于一线品牌,组装机首选。

网友:
这个应该叫USB接口挡板吧,我有一个,不太好用,总是供电不足,一直想把上面的原件拆掉改成直通连打印机用(前面板的USB2.0基本都是直通,这个加那几个原件感觉意义不大),但人懒没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