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avan WAN口只有100M

楼主(2021-04-12):
路由器是支持1000M的 网线也是专门买的 但是就是设置不了1000M的选项 点了就没网

链接速度(接收/传输):        1000/1000 (Mbps)
本地链接 IPv6 地址:        fe80::80b9:f339:440d:d0ab%18
IPv4 地址:        192.168.0.241
IPv4 DNS 服务器:        114.114.114.114
114.114.115.115
主 DNS 后缀:        lan
制造商:        Intel
描述:        Intel(R) Ethernet Connection (2) I219-V
驱动程序版本:        12.19.0.16
物理地址(MAC):        70-85-C2-5B-4D-F1

速度只有100M的 到底怎么搞才行啊= =

网友:
猫确定千兆再说。

网友A:
估计线有问题,或者PON没有接在千兆口上。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线有问题,或者PON没有接在千兆口上。

线跟LAN1是一起买的同种线 LAN1 都支持了
但是WAN的调成1000就变成NO LINK

网友B:
很明显,WAN口接的设备不是千兆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WAN口接的设备不是千兆口

就接的房间的网线口欸 那如果这个口不是那怎么搞

网友:
应该是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接的房间的网线口欸 那如果这个口不是那怎么搞

中间线路的接口,全部拆开检查,按照标准568B接法接好压稳。光猫也要确定为千兆!

网友:
K2P肯定是千M的,我家用的就是这个路由器,目前我刷的是官改固件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情况,应该是老毛子犯神经。过段时间又变成千兆。设置出点问题就断网或者连不上后台。然后果断放弃了用op,跟老毛子水土不服

网友:
2个原因
以下检查排除法
第一个原因
光猫的接口非千兆(如果不是不要看下面的了) 如果是
第2个原因
先用一条短的线来连接光猫和路由WAN口(如果你的光猫到路由器线很长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跟LAN1是一起买的同种线 LAN1 都支持了
但是WAN的调成1000就变成NO LINK

一起买的同一种线不代表这两条线会一起坏或者一起好。

网友:
这是路由器吧,不是光猫,光猫是光纤线接的那个,确定下是不是千兆猫或是不是接在猫的千兆口上(有些千兆猫只有一个千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