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自动拆解一支LED灯管

楼主(2021-04-12):
朋友在厂里开机器的,某天正忙碌的时候突然头顶上“嘭”的一声巨响,吓得他本能的后退好几步,有些女的都尖叫起来了。后面发现是一支LED灯光炸鸡了,玻璃碎了一地,好些玻璃渣飞进机器里的物料里面了,过程就不详说了,看图吧

▲看碎了的灯管柔软程度,灯珠似乎是焊接在铜箔带上面的。

▲boom的威力有多大?看灯罩被炸出一个洞就能想象了。。。

▲两端用的是铝盖子,看标签还是赫赫有名的大品牌哦!
想不通为什么会boom,按理说LED灯管两头的铝盖子上面应该有洞的,除了可以防止boom还有辅助散热的功能,难道打胶的是新手,不小心把洞给堵上了,从而引发了这起惨案?

网友:
牌子是大,好不好用是另外一个问题

网友:
佛山的质量差是出了名的

网友:
真*自动拆解

网友:
以后找地方坐 ,别坐灯管下面

网友:
少见,恕我孤陋寡闻,见过的led灯管 都是带散热铝板的!真是又省了好些成本!!!

网友A:
小心车间设备发生事故!
这个爆炸的位置,既没有驱动,也没有关键电路,只有灯珠和铜箔纸。
炮仗都炸不开灯架
你这个感觉更像是车间里或设备有什么东西被弹出/爆炸了,正好砸到了灯架上,也打碎了灯管。仔细检查一下车间和设备才是正道。

网友B:
除了电解电容没见过这么爆的。

当年节能灯有专门的集群使用工业型号,输入有滤波。
估计没滤波,电解电容太热了。
不过如果真这样,电解电容铝壳厚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车间设备发生事故!
这个爆炸的位置,既没有驱动,也没有关键电路,只有灯珠和铜箔纸。
炮仗都炸不开灯 ...

仔细检查过了,还真没什么东西能爆的,就是灯管炸了

网友C:
这牌子的产品本来就是垃圾货。

它所谓的知名不过是因为白炽灯时代,因为生产的灯泡便宜、市场占有率高而已

网友:
炸成这样,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牌子的产品本来就是垃圾货。

它所谓的知名不过是因为白炽灯时代,因为生产的灯泡便宜、市场占有率高而已 ...

就这个牌子的以前的灯泡也是非常垃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检查过了,还真没什么东西能爆的,就是灯管炸了

里面的电路能发一下吗,灯管哪个位置爆炸的?
按理说不应该啊,这个炸掉的位置只有灯珠和电线,即便是电解电容爆炸,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威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小心车间设备发生事故!
这个爆炸的位置,既没有驱动,也没有关键电路,只有灯珠和铜箔纸。
炮仗都炸不开灯 ...

这种没有灯架的灯管,玻璃管就是灯架;铜带贴在玻璃管上的,说白了散热也是靠玻璃管,所以当热量聚集某个点时时,玻璃管破裂也就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种没有灯架的灯管,玻璃管就是灯架;铜带贴在玻璃管上的,说白了散热也是靠玻璃管,所以当热量聚集某个 ...

那么灯架是怎么炸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灯架是怎么炸开的?

灯管炸裂后玻璃肯定是向周围飞溅的,碎裂的玻璃很锋利,击穿灯架并不稀奇,灯架就是很薄的那种廉价货。不用纠结为什么会在那个点击穿灯架,那应该是灯管最薄弱的地方,或者说热量聚集最高的点,所以那里炸开瞬间能量最大。

网友(2022-02-23):
也用过这个牌子  辣鸡

网友:
我家也有几个佛山照明的灯泡,用了不到半年就坏了

网友(2022-05-15):
引用 网友B:
除了电解电容没见过这么爆的。

当年节能灯有专门的集群使用工业型号,输入有滤波。

而且还是三基色灯管,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