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做工超好的不知名控制板

楼主(2021-04-12):
做工超好,半面的铝散热,很重的一块不知名控制器,里面全是我不认识的电路,拆开给大家欣赏欣赏吧。

网友:
只能说做工一般般,,,就是国产的做工罢了,,,,排版走线还算不错的样子,,但是用料啥的只能算一般般

网友:
电机伺服器

网友:
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
这玩意挺容易坏

网友:
做工超好?我怎么就觉得很一般

网友:
怎么看都好像上次在一个太阳能热水器厂里面的折弯机的控制系统

网友:
楼主没见过做工好的。

网友:
准确说这是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