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充电感应夜灯

楼主(2021-04-12):
几块钱的小夜灯,看看质量。

网友A:
5块钱3个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块钱3个的那种?

两块多钱

楼主:
空缺电阻有何用处

楼主:
再来一个八毛的。

网友:
啊还有2块钱的车???

网友B:
哪里的车?还有没?

网友:
有兴趣,发个连接来看看吧,

网友C:
我也买了几个这个,不过买贵了,但是有两个出问题了。一个是充电不变灯,一直显示充电中的红灯,貌似充不满。而另一个则是动不动就常亮不会灭灯,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几个这个,不过买贵了,但是有两个出问题了。一个是充电不变灯,一直显示充电中的红灯,貌似充不满 ...

八毛的也有这个毛病,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的车?还有没?

六块八,有六块红包,车已开走

网友D:
正准备搞个,用18650电池,应该可能一两个月不充电。

网友:
我陆陆续续买了十个,感应芯片有8脚的、16脚的,还有分立元件的……
也有白天(阴天)就亮灯的、亮灯时间过长的、感应特别灵敏(风吹就会亮灯)……拆拆改改的报废了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准备搞个,用18650电池,应该可能一两个月不充电。

放不下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