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华为Watch手表准备换后盖

楼主(2021-04-12):
华为一代手表,2016年购买,佩戴频率不算太高,可能因为手汗太大的缘故,前段时间后盖突然脱落,可见多处锈蚀严重,锈迹斑斑……

        分离的表盘和后盖……

         表盘和后盖正面

         取下镙丝,从这个孔撬开……

     拆到此处即止,某宝网上准备购买对应后盖进行更换。
     待续……

网友A:
这什么手机拍的啊?感觉回到十年前。

网友B:
您修完表盖,再把手机摄像头修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修完表盖,再把手机摄像头修一下吧

呵呵,三星s7 edge 用了五年,后摄玻璃坏了未换原装的,也是网上淘了个盖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手机拍的啊?感觉回到十年前。

抱歉,确实拍的不够清晰,准备换机中……用了五年的三星s7 edge,后摄玻璃碎了后未换原装,网上淘了个盖盖上

楼主:
更新……淘的后后盖到啦,换上
买到的后盖,赠送了镙丝刀

比较一下

换上,充电

复活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