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串口下载失败校验错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4-12):
串口下载失败校验错误是什么问题?
CH554  在假货宝上买了立创也买了搞混了,有些上电就能直接进bootloader识别usb下载
有些死活不行上拉也进不去,放弃了,还有个能进去但是烧录过一次固件后就不行了
usb也提示校验错误,就试试串口还是提示这个错误,
这给是买到翻新的了吗???听说这货只有200次寿命

网友A:
我有PL2303/CH340G,出个邮费送你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PL2303/CH340G,出个邮费送你一套

谢谢,手头有个ch341,不需要了,用不上,
就以前刷路由器用过,已经好几年没有用过他了

网友:
速率能改不?

楼主:
不知道 要怎么改?

网友:
首先供电要检查,其次驱动。有些就认老驱动。最后摸摸热不热,做好散热。最后是线材。200次寿命你从哪听说的,弱电里没听说过这种使用次数概念

网友B:
楼主有问过沁恒的人没?用的不多,还没遇到过他家的翻新单片机。552/554 烧写寿命短是有这么一说,好像官方 datasheet 里面写了。

PS. 6楼和我们谈论的是一个话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问过沁恒的人没?用的不多,还没遇到过他家的翻新单片机。552/554 烧写寿命短是有这么一说,好像官方 ...

没问过沁恒的人,是在淘宝买的,评论里我看也有人说是翻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