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ps3111双贴东芝bics4 TH58LJT1V24BA8H量产成功

楼主(2021-04-12):
ps3111双贴东芝bics4 TH58LJT1V24BA8H成功。折腾了两天,自己手动修改INIC6081的工具,一步步解决报错问题,终于量产成功。slc cache死活关不掉,大概1/3容量的模拟slc和2258xt很像,slc模拟下的速度真是稳定,读写都是400m。

工具下载地址分享出来,有需要的朋友自己下载玩,不会搞刮刮乐。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TrlkeOC1MQxVgGMXj8fUQ 提取码:7j84

网友A:
厉害了 板子颗粒哪儿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板子颗粒哪儿买的

废板子上拆的,有些颗粒都是坏的,坏块太多。用群联的工具能识别,但是一点击开始就报错device invalid,有没有详细信息,就没法折腾了

楼主:
管理员能否帮忙把帖子移到U盘论坛里面去,我发错地方了

网友B:
这么好的颗粒上掉速的主控有些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颗粒上掉速的主控有些可惜!!

对了,能说说这颗粒为什么好。有好的主控推荐吗?2258h太贵了,做了也没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能说说这颗粒为什么好。有好的主控推荐吗?2258h太贵了,做了也没什么用。 ...

都说过了,有些事情很奇怪的,东芝是群联的股东,3111上bics系列居然那么拉跨,英特尔的b16 17居然像打了鸡血一样,英特尔的御用主控厂慧容,58上bics系列速度疯了一般,这个颗粒太尴尬,58xt开不了,参数到现在都没人改出来,58h又太小

网友:
Toshiba,512Gbit,TH58LJT1V24BA8H(bics4)(SM2258XT)  这个参数貌似前段时间就出了吧

网友D:
BIS4的颗粒在2258H XT上一堆BUG/固件不完善/PS3111和MAS902A现在跟上了

网友:
楼主分享的工具有彩蛋哦,里面有SBFQP1.3固件,明白的人一听应该就知道怎么结合老毛子工具开长江存储的颗粒了

网友(2021-08-03):
2333333333在好盘扣了两准备贴58XT U盘做512.....现在开不出来尴尬了..

网友(2021-09-21):
引用 网友D:
BIS4的颗粒在2258H XT上一堆BUG/固件不完善/PS3111和MAS902A现在跟上了

902A有BIS4的固件吗?厉害,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过了,有些事情很奇怪的,东芝是群联的股东,3111上bics系列居然那么拉跨,英特尔的b16 17居然像打了 ...

58XT有Bics4的量产工具了吧

网友(2021-12-09):
老毛子的工具是什么啊

网友(2022-07-09):
@aiqing144 楼主,求教这个工具是否可以开TC58LJT9T24TA0D东芝bics4 tsop M.2(sata)的板主控是PS3111-S11-13,要怎么改才能开卡

网友(2022-10-23):
不知道楼主到底用的啥固件开的,我用了同ID的2t24,单帖,不论用魔改固件还是楼主提供的都是固定SLC缓存,过缓之后速度只有80,以及楼主给的软件里的设置有问题,不能直接开卡,会提示有多个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