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 32位最大支持多大硬盘?

楼主(2021-04-12):
我知道这可能是个白痴问题,但是我的系统比较老,也懒得装64位,就想知道现在的大容量硬盘,4T-8T-12T......,在32位 Win7上都能正常使用吗?除了做GPT分区,没什么要注意的吧?(只做数据盘,不做启动盘)

网友:
应该是由文件系统决定

网友A:
我的印象中MBR有主分区超过2T的问题,从盘倒是不了解过,应该不影响吧,话说要那么大的盘干啥???

网友:
3T门
应该是3.25T

楼主:
详细一点,详细一点,我有个4T盘刚挂上去,正在倒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印象中MBR有主分区超过2T的问题,从盘倒是不了解过,应该不影响吧,话说要那么大的盘干啥??? ...

不大点小 姐 姐住哪???

网友:
多分个区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详细一点,详细一点,我有个4T盘刚挂上去,正在倒数据............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210/21/7682759_628123056.shtml

网友C:
win7  32位可以支持4t以上硬盘,就是用4t硬盘做系统盘有点麻烦,我都是用小硬盘做系统,挂大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210/21/7682759_628123056.shtml

你这个说的是MBR格式,老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  32位可以支持4t以上硬盘,就是用4t硬盘做系统盘有点麻烦,我都是用小硬盘做系统,挂大硬盘 ...

就是说,从盘只要用GPT分区,就不必考虑容量问题了,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从盘只要用GPT分区,就不必考虑容量问题了,是吧。

主要看分区格式,只要是GPT分区表就没问题,MBR我记得好像最大支持2T多,不超过3T!再大只能识别2T多!!大硬盘当从盘弄成GPT就行!

网友:
我的32位系统,6t直接挂上就用。

网友:
微软官方的:
大于 2 TB 的硬盘的 Windows 支持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 ... isks-exceeding-2-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