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不幸的消息,三天三夜不停歇的蹂躏,刚安了家的BTPLUG挂了,这下没得玩了

楼主(2021-04-12):
不幸的消息,三天三夜不停歇的蹂躏,刚安了家的BTPLUG挂了,这下没得玩了。
刚挂的,也太不耐艹了。

前几天通过 K2 开通了FRP,
BTPLUG 开了 IIS ,就一直通电在了。

这2天研究传奇在,昨天下了个传奇服务器 开机运行了,解决了 没有物品交易框的问题。
CPU 一直是占用100% ,外壳温热。

今天通过 FRP 开了 传奇的端口,但是不知道外网能不能正常访问,

因为 我想用 那个有源码的 服务器端,应该是翎风最早的那个源码
但是这个只有几个主程序,没有脚本,
这早期的翎风的脚本还不好找,我找的是"热血传奇1.76原始纯净耐玩版(翎风引擎)"这个版本,这个已经带英雄功能了,

所以拷贝过来一些脚本 有BUG ,一直在找问题在。

下午就突然连不上去了,

重新通电也不行了。

表现症状就是网口绿灯 大约亮3秒后灯灭,过3秒再亮。

主芯片的那个 有铜引脚的一块 发热比较大,有点点烫手。

内存颗粒没有发热。

电流0.39 ,和原来差不多。

这刚给它安的家。

换了网线,一样。

用U盘也启动不了了。
换了路由器不行,
换了电源不行。

用万用表看小黄豆的电压,
正常,主5V ,内存的 1.8V ,主芯片的1.2V ,才知道芯片原来是1.2V 供电的。

清理了原来 坏内存颗粒的焊盘,一样。

干脆将芯片用热风枪 吹下补焊,
一样。

这下没有办法了,外观上也看不出来哪个元件有破损的,触摸也没有特别发烫的元件。
感觉有点像是 主芯片在不断的重启,
所以 网口灯会亮一会,灭掉,又亮。

这下没的玩了,求安慰,M币砸一下吧。

网友:
散热没做好吧,这种东西都是CPU容易虚焊或者挂,散热一定要好一点

网友:
本来就应该是尸体的存在,你还非要拼命拿鞭子抽...

网友:
看主芯片附近印刷和开孔痕迹,那里原来应该有散热器的

网友:
Vortex有JTAG接口

网友:
恭喜,把它累死了,入土吧

网友:
我听说印度一个女的也被操死了,只坚持了一天一夜。大婶这个操了三天三夜,不懂得怜花惜玉。。。。。

网友:
貌似昨天还发帖好好的

网友:
它不过是想休息休息而已!

网友:
累坏了,让他休息几天没准就好了

网友A:
“室颤了!”
“准备除颤!”
“200焦耳充电完毕!”
“闪开!”
“多巴胺200毫克入液!”
“准备床旁B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室颤了!”
“准备除颤!”
“200焦耳充电完毕!”

大夫也来混论坛了啊,

网友:
散热早该加强的

楼主:
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原机都是不带散热片的。用机械盘都不带散热

网友:
没加散热片么

网友:
看来死于疑难杂症,没法起死回生了

网友:
其实它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试验很成功

网友:
英年早逝了?

网友:
加焊吧,温度高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