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打鱼机 游戏机屏幕改电视

楼主(2021-04-12):
平常修修电脑 显示器这些  如今搞到一个55的友达显示屏 屏型号是t546hw01 v5      但是屏后盖上又写了一个t550hw01v5  可能是屏的信号是一样的
游戏机上面拆下来的  现在接vga能显示 就想把它改成电视   遇到问题了平常的电脑显示器就一条屏线  这个屏是两条!原驱动板的确是两条   到处找两条屏线的电视通用板 找不到啊   淘宝上面发现了倍频板 好像可以把一条屏线分成两条屏线  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20-30元,买个hdmi转vga的转接器,就可以接网络机顶盒简单方便的看电视了,又便宜又省力

网友:
应该代用不了吧,你的2根屏线的P数不一样啊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跟2楼说的那样弄的。匹配的板子很贵的,我最后就是用原来的板子vga转hdmi外挂一个音箱用的

网友:
一根hdmi转vga线,外加一个机顶盒,电视妥妥的看着

网友:
不是还有个dvi口么,dvi转hdmi只要个头子就行了。

网友:
淘宝有改电视的套件,带外壳,带主板电源板一体的!我去年改了一个 送丈人了!

网友:
这个板子本来就是有倍频板子的 然后接驱动板 只是倍频板可能被拆了弄丢了   原机设计 就是一个显示器

网友:
HDMI转DVI直接就是转接头,不涉及芯片转换,就是原来的信号。

网友:
几年前就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