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6E温度档问题

楼主(2021-04-12):
最近偶然发现VC86E不怎么用的温度档出问题了,切换到温度档后插上热电偶后只显示内部温度,外部温度无法显示。

以为是200mA档保险烧坏,拆开一量保险200mA和10A保险正常。

切换到mA档测量有反应(但是准不准不知道)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温度档外部热电偶探测能修复吗?

网友A:
消灭0回复
你这种情况及有可能探头开路损坏了,几块钱淘宝买一个,修复后不一定测量准确。

网友:
插孔插对了吗?我经常插错 哈哈

网友:
二楼正解,楼主检查一下探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灭0回复
你这种情况及有可能探头开路损坏了,几块钱淘宝买一个,修复后不一定测量准确。 ...

切换到电阻档测探头 室温28度的时候 13欧左右 捏在手里电阻会下降到10欧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探头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换到电阻档测探头 室温28度的时候 13欧左右 捏在手里电阻会下降到10欧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探头坏了 ...

正好有这个表,明天测试一下是否是你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