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联想方口pd电源诱骗器DIY

楼主(2021-04-12):
联想E450,方口电源,出差带电源一堆线看着心烦,买了个单typec口的65w氮化镓,手里一根之前坛友送的两米typec线,说是部分识别不出来,不知道支不支持诱骗,自己diy个诱骗器试试
PS:要说为什么不买现成的,还不是因为贵么

pd协议直接用的现成的ic,ch224k,价格不贵,省事了,试了下挺好用
图画的很草,出差在外也没心思慢慢画,还放了个552的最小系统,没用电路图直接画pcb,憨批的忘了几个过孔,用不了
左上角两个,一个母对母,一头下边有焊盘,可以焊接线。一个公对母,直接插电源
ic用起来很简单,两个电阻(实际还有个vdd对地电容,忘画了),背面焊盘可以通过电阻调电压,也可以通过跳线调电压,全空默认20v

环氧树脂封装,一次性产品,实测电源中间针对地280欧,找了俩电阻串联凑合了一下

对pd协议不了解,看有人说实际上pd只需要cc1,连接D+D-是为了兼容qc,实测pd qc都支持,设置20v,手里只有氮化镓支持20v会诱骗出20,其他电源和车充pd、qc都有,最高只支持12v,实际诱骗出的也是12v

遇到了个有意思的事情,用坛友送的数据线+氮化镓+诱骗头可以出20,用t480笔记本原装的typec电源+诱骗头也能出20,但是数据线+氮化镓直接连t480就没反应,不解

网友A:
T480充电协议没有PPS吧,新的氮化镓都有PPS协议,所以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480充电协议没有PPS吧,新的氮化镓都有PPS协议,所以充不了

对协议这块不了解,但是t480自带充电器也是typec口的5/9/12/15/20v这样的可变电源,可以正常充手机,肯定也是有协议的,按理说大家都是通用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协议这块不了解,但是t480自带充电器也是typec口的5/9/12/15/20v这样的可变电源,可以正常充手机,肯定 ...

换下C口线试试呢,有的线线阻大就触发不了快充,我就遇到过。

网友:
不错,看疗效啊

网友B:
楼主你这个外壳怎么做的啊?看着挺顺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下C口线试试呢,有的线线阻大就触发不了快充,我就遇到过。

正有这个想法,鉴于还得花钱买,以后再说

楼主:
对224k,记得买的时候2.2,后边给朋友推荐的时候就发现成4块了,瞬间感觉没有性价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外壳怎么做的啊?看着挺顺眼的

705先灌满typec和方口,然后环氧树脂,沉尸,凝固后磨具打磨,再清理705

网友:
705先灌满typec和方口,然后环氧树脂,沉尸,凝固后磨具打磨,再清理705 做是不错啊

网友C(2021-05-17):
偶的一直没开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的一直没开工呢

又出差了两个周,一个65w氮化镓快充,一根两米c2c线一个micro转接头一个方口转接头,清爽。以前一个方口电源就一堆线,还得在那个手机充电头,手机数据线,感觉乱七八糟的。

网友D(2021-10-22):
搞个圆口的呗,正在想着给x230做个诱骗线,这个方口、大圆口这种联想头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圆口的呗,正在想着给x230做个诱骗线,这个方口、大圆口这种联想头哪里来的? ...

tb,圆口好搞,留了焊盘,淘宝买带线插头,直接焊上完事,带个尾巴,还不怕折断,已经在用了

网友D:
直接买淘宝的现成的靠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淘宝的现成的靠谱不

靠谱,只是个诱骗,没那么复杂,想偷工减料也没啥好缩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淘宝的现成的靠谱不

圆口线的我在维简上买的(65W的线[电源只有65W)

网友(2022-05-05):
楼主的封装方式很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