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线圈不搭表笔就没火花

楼主(2021-04-12):
做了个线圈  串联电池33.6v  能带动线圈  现在问题是  用万用表笔顶住电池任意两个极性或者顶住其中一个正极或负极  按开关后线圈前端都放电有火苗  不搭表笔按开关没任何反应  用手触摸着电池任意一个极性按开关也没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呀?没接地吗

网友A:
你也不画个示意图说明一下,或者说这个玩意是干啥用的。谁能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表笔没有这么神奇的功能,应该是串联电池组有开焊的。另外,没看懂驱动线圈的用途,建议附图说明一下。

网友:
前面的电火花可以电蚊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不画个示意图说明一下,或者说这个玩意是干啥用的。谁能知道什么原因? ...

你好老师  这个特斯拉线圈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笔没有这么神奇的功能,应该是串联电池组有开焊的。另外,没看懂驱动线圈的用途,建议附图说明一下。 ...

你好老师  不用表笔触碰电池  用一小盘导线一个头触碰电池任意一个极性  按开关时线圈顶也能出火花  这个做的特斯拉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  不用表笔触碰电池  用一小盘导线一个头触碰电池任意一个极性  按开关时线圈顶也能出火花  这个 ...

就是次级高压也需要地线构成回路的缘故,需要必须要有能构成“地”的元素。

网友:
加入的表笔或长线参与了振荡激励的反馈支路的启动和保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  不用表笔触碰电池  用一小盘导线一个头触碰电池任意一个极性  按开关时线圈顶也能出火花  这个 ...

三极管激励不足,处于临界震荡,表笔接触增加感应电容。另外,这个特斯拉电路图有误吧,初级线圈没有回路啊,应该串在电源和C极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激励不足,处于临界震荡,表笔接触增加感应电容。另外,这个特斯拉电路图有误吧,初级线圈没有回路 ...

有回路老师  2078的c极出来是瓷片电容一端  另一端链接初级线圈一端   B极串电阻再串瓷片电容  电容另一端链接线圈另一端   现在按开关没反应  需要一个外来导线接触任意电源中的金属才有反应  这个怎么解决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回路老师  2078的c极出来是瓷片电容一端  另一端链接初级线圈一端   B极串电阻再串瓷片电容  电容另一 ...

已经解决  不在电路板上焊接了  直接元件对元件焊接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