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了块大屏炮灰表,帮忙看看是什么芯片方案

楼主(2021-04-13):
买了块大屏炮灰表,不晓得是什么方案,自动检测速度还行…有晓得的帮忙看看是什么cpu

网友:
牛屎芯片方案

网友:
这是牛屎CPU

网友:
工艺还行!就是=没有看见大屏

网友:
0660的单片机?

网友A:
这种应该能抠屎换处理器

网友B:
背面那个LED2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能抠屎换处理器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那个LED2是干啥的?

他是红白双色背光 超过72V自动红色背光开启  安全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