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暴力拆个正常使用过程中冒烟烧毁的乔思伯12CM ARGB风扇

楼主(2021-04-13):
1月份的时候99大洋入手了一个乔思伯CR-1000GT 5V ARGB版散热器。其实这个价位选择雅俊、利民这些效果会好很多,但是又想要好看的ARGB灯效,想想这散热器再差拿来压一个I5-10400F也够用的了。
平时打打csgo办办公看看电影温度也不高,三个月以来也正常使用,PWM调速和ARGB灯光都没问题。
不料,刚刚好三个月,周末凌晨的时候喝着茶看着电影,突然听到边上的机箱有一点奇怪的声音,然后看了眼机箱发现CPU风扇越来越慢(灯光还在亮),随后又开始转,转转停停了几秒。。。风扇上的ARGB突然灭了,然后开始风扇冒出一缕白烟。。。伴随着一股刺鼻的烧焦的味道从机箱的排风扇排了出来。
这时候电影还在放,吓得我果断断掉电源。。。
(其实想想还是很后怕,还好烧的时候有人在旁边,我这台电脑经常会在公司远程唤醒回来跑东西,要是没人在家烧起来了后果不堪设想。从来没有想过风扇也能冒烟烧掉)

先上个生前的照片

烧掉的时候拆开检查,灯光背线还没拆下来

发现标签已经烧变形了

拆下风扇全貌

风扇背面

ps:买的时候宣传可拆卸扇叶,但是搞了半天死活拆不下来,后面拆开发现是有塑料片卡住那个轴的

没办法,直接暴力吧

可以看到烧毁的地方,看起来是个mos,已经烧碳化了

塑料壳也碳化了

近距离看看

宣传的可拆卸扇叶。。其实这个轴是有东西卡住的,并且后面是封住的,需要挖个洞,剪刀也给挖坏了。。。

看看拆下来的板子

16脚的ic是AM4961GH,单相全波PWM电机驱动器
烧毁的ic已经面目全非了,看起来是mos,因为烧的时候灯光没问题,所以应该还是风扇驱动部分的ic
另外一个8脚ic没有丝印,应该是ARGB灯控IC

背面,12颗5050的贴片RGB LED,还有一个霍尔,电感背后就是烧毁的IC

继续暴力

轴是有塑料片固定的,需要把风扇屁股挖个洞,挖出这个塑料片,才能把扇叶拆下来
果然是 可(暴力)拆卸扇叶

没有轴承,全是油。。。很普通的风扇

后面联系卖家,说要把风扇寄回去检测,邮费各付一程,但是来回邮费都能买一个风扇了,寄回去了我电脑也没有备用的散热器
想了想京东下单了一个利民的C12,到时候再装上去好了
暂时用着酷冷的3线机箱风扇,有点吵。。

网友A:
在我看来,这东西,也就那么回事,多了个灯光加持吧,立即就高大上了?

静音,不带灯光的最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我看来,这东西,也就那么回事,多了个灯光加持吧,立即就高大上了?

静音,不带灯光的最实用 ...

应该说花里糊哨的都不好用...

其实撸主的担心是多余的,BIOS都有保护机制,CPU温度一高就自动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花里糊哨的都不好用...

我知道cpu过热会关机,但我的意思不是担心cpu过热,而是担心风扇都已经冒烟烧起来了,主板和电源都还没有保护,拆下来的时候测量风扇已经短路了。如果不是及时断电感觉还有可能会烧掉主板的风扇控制部分。

网友:
山寨品牌冒充名牌,机箱风扇都很贵,但是没有任何技术积累和文化沉淀。不晓得为何要买这个牌子

网友C:
没有滚珠轴承绝对差评

网友D:
这风扇除了RGB灯其他也没什么了。楼主完全可以买个风扇换上去就行了,风扇很便宜的。前段时间买了一些RGB风扇才5块钱一个

网友:
一般有元件烧毁,不是通病都拒绝保修的。。。

因为不知道是啥原因造成的。。。

网友:
风扇都能拆成这个样子@真是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风扇除了RGB灯其他也没什么了。楼主完全可以买个风扇换上去就行了,风扇很便宜的。前段时间买了一些RGB风 ...

跟主板RGB同步控制的风扇价格就高了

网友:
加个灯光,纯粹是噱头。就是一普通风扇加上光污染

网友:
最不喜欢光污染了,除了有点花俏一无是处

网友:
上个台达或AVC的PWM风扇就行了,我都没见过会坏的

网友:
好的风扇一般都没灯光污染。反而我还觉得静音才是王道。。毕竟晚上想偷偷玩电脑,还是要安静低照明的好。

网友:
酷冷是3线,这黄子是1线?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滚珠轴承绝对差评

顺便电机转定子小一号,跟供应那每颗几元钱风扇贴美蓓亚台达等贴纸好点,至少有独立无刷驱动芯片,扇叶模具改了下,塑料换成透明。正品拆机风扇很多双滚珠轴承,台达AVC电机转定子占满扇叶壳,三洋千红有些也是扇叶壳看着较大,拆开后转定子偏小。

网友:
这个比较低端了

网友:
怎么看像盖中盖.................

网友:
90大洋买只山寨风扇,如今这东西,真假确实不好分辨,在两只轴承都舍不得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