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亮星U1的电动牙刷,不能启动了,大佬给看看有修的价值没。

楼主(2021-04-13):
亮星U1的电动牙刷,不能启动了,镍铬电池有2.6V多,直接接电机可以转,所以怀疑是IC坏了,度娘了半天没有结果,8脚IC有直流电机控制和镍铬电池的充电管理功能,这种IC一般是厂家自己定制还是可以买到兼容的。看看有修的价值没。

网友:
我之前飞利浦电动牙刷不工作,无法充电,拆开后电压过低,直接电池激活后复活。

网友:
没有修得必要,这个电机本来就不咋的

网友A:
我有一个这个一样的,没电了

网友B:
改电路用按钮开关控制
按下去就振动,不按就不振动

网友:
刷头是电机那种吧,感觉没啥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丢路上,看是否坛友能捡到,然后到坛里发维修帖,就知值不值!

网友:
旋转的早落后了,正好换声波的

网友C:
电路有漏水腐蚀痕迹,看看电路有没问题,再查元件故障。自己会修就有维修价值,找人修没价值

网友:
换新电池试试再说

网友:
我觉得改成手电反向开关,如果振动电机,改输出轴接软扇叶,DIY小风扇。

网友D:
8脚电机稳速控制芯片,会不会是BA6650\H1470

楼主:
引用 网友D:
8脚电机稳速控制芯片,会不会是BA6650\H1470

这个估计厂家定制的,量电路大概能量出每个针脚的功能,但是芯片估计买不到。像这种国产牙刷有好几个,都是IC是没有打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电路用按钮开关控制
按下去就振动,不按就不振动

这是个思路,哈哈,如果电池还能充电就行,不然变干电池牙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有漏水腐蚀痕迹,看看电路有没问题,再查元件故障。自己会修就有维修价值,找人修没价值 ...

没有进水,那个B-哪里是我用可调电源测试,鳄鱼夹夹出的破损。刚开始现象是牙刷没电,充了几个小时也不行,就拆开换电池,发现量了电池是有电的。电路基本量了一下应该没大问题,所以最后怀疑是IC的问题,可惜这种定制IC是没有办法买到的,除非从同类牙刷上置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这个一样的,没电了

估计可以和我这个凑成一个好的,哈哈

楼主:
量了没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