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黑屏故障示波器,TEKWAY DST4062

楼主(2021-04-13):
隔壁论坛收的三汇示波器,上家说插电电风扇转但黑屏,机内有异物。到手不敢插电直接拆机。发现电源板有一个滤波电容竟然裸奔了,把衣服扔在机里造成异响。还有两个电容也怀孕了。更换后各组电压正常,检查电源通道元件无故障后通电开机正常。

网友:
可以呀,能用上就值

网友:
楼主赚了,收购价应该很便宜吧

网友A:
还行,现在用带宽有点低~

网友:
已超出该帮帮团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只有高手才敢收,万一屏坏了,估计就赔大了。

网友:
电容铝壳飞了,芯子居然都没炸开,少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行,现在用带宽有点低~

大婶,哪个指带宽,60还是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婶,哪个指带宽,60还是500?

60啊~

网友:
不玩高频电路,音响,开关电源啥的,都能杀

网友:
这么简单弄好了

网友:
捡漏 了啊,,,,,不错,,,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都是久放不用电容腐蚀短路又突然使用造成故障,现在的电容虽说体积小了很多但跟三四十年前的电容质量完全没法比,那些闲置二三十年的老电器少有电容腐蚀漏液的,基本都可以继续通电使用,即使有损坏也是干枯失容而已。

网友:
不错,多少钱收的?

网友:
其他电解最好也检查一下或换新的吧。

网友:
修好后能用上,或者卖掉挣些钱。主控芯片和过压保护外围质量不错,电解电容击穿更换就好。

网友:
恭喜修复!捡漏就是要胆大心细
话说这机机的壳子貌似仿的泰克

网友:
收的价格不低吧

网友:
高温烘烤电容,鼓胀,漏液,有一个,bang一声脱了衣服,查查电压都正确不,排除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