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眼花缭乱,指纹锁品牌如何选择

楼主(2021-04-13):
家里打算装个指纹锁,可是现在品牌太多,眼花缭乱,完全不知道怎么选择,看评价都有差评,开不了锁的问题,问下大家,有没有实际用过的,我看中了小米的1s,不知道实际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A:
可以看下之前数码之家与鹿客搞的活动,老站有不少评测,可以考虑看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3148

网友B:
小米青春版当时是鹿客代工的,个人也是推荐鹿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之前数码之家与鹿客搞的活动,老站有不少评测,可以考虑看看

论坛搞的测评,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C:
我就知道这个作坊里都能做,200左右工厂出货价,,按照论坛风格,最好你能买个锁芯,自己开发APP这些,否则所谓云平台,远程开锁,都有授人已权远程开你家锁的嫌疑,以及一些收集隐私之类的不良目的

网友D:
凯迪仕(KAADAS)德施曼(DESSMANN)鹿客(LOOCK)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知道这个作坊里都能做,200左右工厂出货价,,按照论坛风格,最好你能买个锁芯,自己开发APP这些,否则 ...

不打算买联网的,最多蓝牙开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打算买联网的,最多蓝牙开锁

支持NFC的就可以了,指纹的识别率不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青春版当时是鹿客代工的,个人也是推荐鹿客的

京东上鹿客的销量不行啊,卖不过小米啊,1699的鹿客都没有NFC开锁功能,1299的小米都有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凯迪仕(KAADAS)德施曼(DESSMANN)鹿客(LOOCK)都不错

谢谢,我来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NFC的就可以了,指纹的识别率不高的

NFC还要手机支持,要不还要搞个手环?

网友E:
多看看拆解,各种指纹锁硬件其实都差不多,说不耐用都不耐用,说好用其实都好用。

网友:
我是在京东买的小米,2020.7当时999包安装,用到现在,一直很好用,

网友:
我就淘宝买 了个便宜的,200多 ,用着还行,真方便

网友:
只要有一个远程开锁功能,就相当于成千上百的人能开你的锁,区别在于有没有价值要开你的锁而已。
所谓的临时密码,只不过是显示一个成千上万个有效密码中的一个给你,用过就划掉删除。
其实锁里面已经通过算法认可了这成千上万个密码了(不联网的),如果是联网的锁,可能是临时算出来,然后通过远程下发的,不是这个机制。

网友:
最近再关注海康的,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NFC还要手机支持,要不还要搞个手环?

现在手机手环都可以有,ID卡也有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看看拆解,各种指纹锁硬件其实都差不多,说不耐用都不耐用,说好用其实都好用。 ...

锁芯,便宜货和好的差距还是不小的,,电控电路也是,所谓差不多只是表面现象

网友:
京东买的TCL,还不错,基本款,买小品牌就怕以后垮了没售后,TCL虽然一般,但至少厂短时间不会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手机手环都可以有,ID卡也有的是

小米的NFC只支持小米手机,NFC卡也是专用的,一张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