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垃圾堆捡到一个松下微波炉,拆个变压器做个点焊机

楼主(2021-04-13):
很早之前在垃圾堆捡到一个松下微波炉,把里面的变压器拆出来了放在一边了,最近打算做个点焊机,拆了次级线圈,结果拆了次级后,测试的时候,一通电就跳闸,这个变压器初级已经发黑了,不知道是不是坏了,变压器是纯铜线圈的,初级电阻是1.5欧,次级电阻是142欧

网友:
铜线的变压器,很给力啊

网友:
都烧黑了还通电?纯铜居然也会坏。

网友:
应该是初级短路了吧!

网友:
二手利用的话,还是要养成好习惯,使用之前先检查确认...

网友:
铜现在可贵了,几十块钱一斤,拆下的铜千万别扔掉了,可以拿去卖废品

网友A:
好像初次级搞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初次级搞反了

我感觉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初次级搞反了

没搞反,是升压变压器。

网友:
况北弟你这是什么线缆啊,这么给力的粗与好看啊~~~

网友:
没搞反,是升压变压器。

网友:
看着线圈被你敲破了

网友:
微波炉这个应该是升压的变压器,匝数少粗线那个是初级,细粗的是次级。如果一插就掉闸,会不会是绕组内部短路?

网友:
线圈都黑了,匝间短路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别改了,低压侧初级变暗匝间短路,建议卖废铜。测试和外观好的情况下可以改。

网友:
初级拆开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