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阻触摸屏相机失灵怎么办

楼主(2021-04-13):
我的一台卡片相机屏幕电阻触摸屏失灵了,请问除了更换屏幕还有其他修复方法吗?

网友A:
除非你能保证不用屏幕,否则还是换屏

网友B:
电阻屏,说不定是触摸屏内的印刷 银漆断了,技术好或许可以修一下

网友C:
电阻屏很便宜的,,就是更换拆机风险高

网友:
索尼的卡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能保证不用屏幕,否则还是换屏

不用触摸屏就只能拍摄照片了,拍摄视频必须使用触摸屏操作。

网友D:
买同尺寸,同规格的单换TP,并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屏,说不定是触摸屏内的印刷 银漆断了,技术好或许可以修一下

貌似没看到过有修复电阻触摸屏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屏很便宜的,,就是更换拆机风险高

就算更换恐怕也只能换旧的拆机屏幕也许还不如买个旧的相同的相机也差不多的价格现在旧卡片相机不钱了。

楼主:
是的,是索尼T90应该是ccd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同尺寸,同规格的单换TP,并校准。

很难找到匹配的看来只能放弃维修了,对拍照倒是不影响就是不能拍摄视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索尼T90应该是ccd的传感器。

我的TX10也是触摸屏坏了,自己买屏修好送人了。

网友:
找个尺寸一样的电阻屏换上

网友(2021-05-19):
可以找找同样尺寸的电阻屏试一下替代原来的显示屏的电阻屏。

网友E:
感觉希望不大,对手艺的要求非常高。不然基本就是屏费扔机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希望不大,对手艺的要求非常高。不然基本就是屏费扔机完事。

换屏还不如直接买台二手机,现在又恢复正常了一共才拍了八千多张照片而且也很少按屏幕的因为基本是自动模式加人脸检测对焦拍摄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屏还不如直接买台二手机,现在又恢复正常了一共才拍了八千多张照片而且也很少按屏幕的因为基本是自动模 ...

和现在的手机屏幕原理是一样的,屏幕是二层的,最下面是显示层上面是触摸层,你可以只换触摸层,如果触摸功能迫切,又想少花钱可以网上淘一个尺寸合适的电阻触摸屏直接贴在现在的屏幕外面飞线,比较麻烦点,但是肯定便宜,一块四线电阻触摸屏也就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