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婆不信我修了电视,其实工程量还不小!

楼主(2021-04-13):
一台创维55寸电视,开机指示灯绿灯,一两秒后闪红灯,大概电路保护。2016年的机子拆开先查背光。

背光检测神器没得,摸出一个led驱动输出100v刚好合适。上电检测果然第一组挂了。

揭膜神器没得,摸出疫情珍藏的手套,马上动工。

不知道为何这块匀光板许多黑灰。

揭了好几层终于看到灯珠

灯条中间都是翘的,只有上螺丝的位置跟背板贴合,灯珠不热死万幸,这安装工艺服了

灯条一套七八十,而且时间也等不及。手上有2835凑合用,正白色有一点色差,装上不仔细看不出来。
顺便展出下劳动人民两块破表。

徒手修背光问你怕不怕?反正我是怕得要死,心里默念一百遍膜千万千万别碎了。

晚上老婆睡觉开始动工,一早我带娃看动画片。她不信这电视我修的,以为只是捡了个死鸡,我的麻麻哦!
老铁,走过路过赏点M币可好!

网友:
我的创维42寸液晶前一阵子也是背光不行了,侧置式的,连散热片一体网上买才20多块一套,自己动手换了,工程量确实不小,最主要是感觉屏容易搞坏。

网友:
我也搞过徒手换背光。

网友:
这工程不小啊

网友:
楼主亏了,修好了电视居然不被老婆承认?

网友A:
赶紧承认是拿给别人修的,修了800块钱,让她报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紧承认是拿给别人修的,修了800块钱,让她报销。

这个主意好

网友:
修过一次,灯珠在侧面的。不容易判断呀。康佳的电视,不容易判断电源保护还是灯珠坏。

网友:
那两破表我也有,有点事方便携带!

网友:
老婆估计一直心想 终于可以换个新电视了 ,哎 又泡汤了

网友:
弱弱滴建个议,是不是该找一个信任你的人?楼主莫喷我,开个玩笑的。

网友:
就怕一个坏了,其它的都受伤,过一阵子再犯病,怎么都费事一回,直接买灯条换上,现在大多都是铝板的,安全一些。。。。

网友:
这个是检测到背光不正常,所以保护了吗?我有台同样问题的电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13601,能否帮我判断下是不是也是背光的问题,谢谢!

网友:
老婆睡觉你开工??你真有才。

网友:
大晚上不办正事,居然修电视?
我也不信。。。

网友:
主要怕修理中醒了,屏幕碎了等更麻烦。修好后没多久其它地方出问题。

网友:
可以只买灯珠换

网友:
女人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不只是创维 很多电视都是这鸟坑爹设计 灯条散热跟哄鬼一样建议调小电流使用

网友:
真是太厉害啦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