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三轮车想上锂电求推荐 感觉水太深

楼主(2021-04-13):
电动三轮车想上锂电求推荐 哪位朋友有知道的靠谱商家求推荐,
车是带棚的那种三轮车,比普通的要重一点,48v 原来是铅酸32a,因为太重充电不方便,所以想换轻一些的锂电,据说三轮用锂电得40a以上。
定制锂电 感觉水太深,用的电芯等不同价格也相差很多,所以想找个靠谱商家
品牌的锂电性价比是不是反而不高呀,或者有没有什么品牌的锂电求推荐?
之前没有用过锂电,锂电真有那么耐用吗?

网友A:
最靠谱就是找本地做锂电池的,有问题直接找他,网上风险太大了,因为有问题你会发现找不到快递发过去。

网友B:
锂电池耐用的前提是正品电池和需要有完善的电池管理系统,电动三轮还是用铅酸合算啊,难道楼主要把电池拿出来充电?

网友:
邻居家的电三轮拉电动机用的,配的BYD48v100AH的电池,用的蚂蚁保护板,保护板可以蓝牙连接手机app,保护板也可以外接显示屏

网友:
买大单体,自己组,也不是太难!

网友:
不耐用的,你看看手机电池就知道了。
而且手机电池还不是串充的。
那些动不动就1000次循环的,都是假的托。
那些个锂电池都是串充的,只要有一节不好,就会影响到整个电池组。
想想就知道,这东西上百节的,几率得有多大,对电池的一致性要求要多高才行。
所以不要相信那些托,整天卖T12,整天卖锂电池组,都是骗人的。

估计有一大波T12的托和锂电池的托要过来了,快跑。

网友:
你们本地没有做锂电池组的吗?这种东西如果不放心的话,最好本地购买,售后有保证

网友:
48的直接买一组基站铁锂用,我的装的双登4850很爽

网友:
找老牛,论坛里的人,淘宝有店铺,或者电池老王的淘宝店也不错

网友:
动手能力强,且有电子电器知识的可以自己买电芯自组,或者本地商家知道靠谱的本地商家买(知道用的电芯是什么货)。
基站后备电池也可以考虑,但是要看控制器限流,或者2个50Ah的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靠谱就是找本地做锂电池的,有问题直接找他,网上风险太大了,因为有问题你会发现找不到快递发过去。 ...

确实,只是本地做电池的太少。。。。。我得好好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耐用的前提是正品电池和需要有完善的电池管理系统,电动三轮还是用铅酸合算啊,难道楼主要把电池拿出 ...

对啊,就是天天要拿出来充电,小区充电一次3块......

网友:
大单体!大单体!大单体!

网友:
买好点的基站铁锂电池组,一般都是48V50AH的,直接都手改造下线接头那些就能使用了,不过那种储能电池一般50AH,最大放电电流在25A,条件允许,买2组,并联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就是天天要拿出来充电,小区充电一次3块......

改锂电,大功率充电器,这样不亏

网友:
最近不是很多byd的拆车 200ah模块,可以搞,咯货相对靠谱,而且价格不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