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电脑按f2进不了bios设置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1-04-13):
联想电脑进入BIOS的快捷键有“F2、F1、Del/Delete、NOVO开机”。在开机出现Lenovo Logo时按F2或FN+F2就可以进入BIOS了,但是当联想电脑按f2无法进入BIOS的时候怎么办?出现这一问题的都是用了Win10系统的用户,下面给大家提供联想按f2进不了bios设置的解决方法!

1、进入win10系统中,打开“控制面板”;选择“电源选项”

2、点击【选择电源按钮的功能】-【更改当前不可用的设置】;

3、点击【选择或自定义电源计划】;
4、选择“选择电源按钮的功能”

5
、找到“启用快速启动(推荐)”去掉前面的勾,然后点击保存

完成设置后重启电脑就可以按F2或者FN+F2进入到BIOS中!

网友:
bug10调试测试都交给用户

网友A:
奇怪了,还没进系统,按F2进BIOS,与系统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还没进系统,按F2进BIOS,与系统有什么关系?

同感,求解释!

网友:
win10快速启动是假关机,意思就是高级休眠,开机直接唤醒了

楼主:
你如果有联想的笔记本试一下就知道了!开机不会出现按F2或FN+F2进入BIOS的提示,也无法进入BIOS设置!

楼主:
其实开机不会出现按F2或FN+F2进入BIOS的提示,无法进入BIOS设置大家并不注意,但是如果需要重新安装系统,就发现不出现按F2或FN+F2进入BIOS的提示,也没有F12键进入启动选择菜单的提示!无法用U盘或者光驱安装系统!

网友B:
把电池扣下,放下电就好了 不是什么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扣下,放下电就好了 不是什么大事

笔电你扣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扣下,放下电就好了 不是什么大事

笔电你扣个试试。

呵呵!还是有人知道的的!!!

网友:
其实...win10系统恢复哪里有个选项能直接重启进bios
还有...快速恢复这个功能可是好用。毕竟现在进bios的机会不多了

网友:
扣得是“电池”,不是纽扣电池

毕竟是“假”关机,遇到真没电,下一次启动就是正常开机。

快速启动遇到启动失败,下一次操作将是真启动

楼主:
扣得是“电池”,不是纽扣电池

毕竟是“假”关机,遇到真没电,下一次启动就是正常开机。

快速启动遇到启动失败,下一次操作将是真启动

如果你在启动时扣“电池”,很可能系统损坏,如果是SSD可能会造成坏块!

网友:
其实联想台式机的键盘和其他键盘驱动不一样,你用了不是联想的键盘,按F2没反应。

网友:
有一次是装了360进不去,道理没想明白

网友:
设置系统这个没啥作用,真正的是抠一下主板
电池就好了

网友:
Del键不是用来按的吗?